ST NUCLEO-U083RC使用ADC读取精确读取电压值和芯片温度

楼主:
一、搭建工程流程

1、选择相应芯片

2、STM32CubeMX选项如下图

二、实验说明

因为本次采样的基准电压采用的是单片机内部基准电压,需要先从数据手册中找到单片机flash厂商指定位置中读取出厂基准电压系数,然后根据用户手册上的公式算出实际的采样电压。

三、实验现象
串口打印中的vol_val即为采样电压,VEREFINT_CAL原本应该是从芯片0x1FFF6EA4-0x1FFF6EA5读取的出厂系数,但不知为何开发板上的单片机读出的值为0xFFFF,故写了一个其他单片机上读取的系数作为这个单片机的系数。

ST NUCLEO-U083RC使用ADC读取精确读取电压值和芯片温度.zip

网友:
温度187对应是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