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入围:《趣味微项目,轻松学Python》+条件判断、循环

楼主:
条件判断和循环【if,while,for】

在 Python 中,if 语句用于基于一个条件(通常是布尔表达式)来控制程序的执行流程。如果条件为真(True),则执行 if 语句下的代码块。如果条件为假(False),则跳过该代码块,继续执行 if 语句之后的其他代码(如果有的话)。

if 语句的基本结构如下:

a = -12345

if a > 0:
    print("a 是一个正数")
elif a == 0:
    print("a 是零")
else:
    print("a 是一个负数")

在下面的结构中,Python 会按照 ifelifelse 的顺序评估条件,并执行第一个为 True 的条件对应的代码块。如果所有条件都不满足,则执行 else 下的代码块(如果有的话)。如果没有 else 子句,并且所有条件都不满足,则不会执行任何代码。

if condition1:
    # 如果 condition1 为 True,执行这里的代码块
    pass
elif condition2:
    # 如果 condition1 为 False,但 condition2 为 True,执行这里的代码块
    pass
# 可以有更多的 elif 子句...
else:
    # 如果所有条件都不满足,执行这里的代码块
    pass

书中这里提到了,条件判断(if-elif-else)。

age = 15
if age < 0:
    print('You are impossible.')
elif age < 18:
    print('You are a minor.')
else:
    print('You can vote.')

这段代码的工作原理:

  1. 首先,定义了一个变量 age 并赋值为 15。
  2. 使用 if 语句来检查 age 的值。
  3. 如果 age 小于 0,则执行 if 下的代码。
  4. 如果 if 下的条件不满足,则检查 elif 下的条件(即 age < 18)。因为 15 小于 18,所以执行 elif 下的代码块,输出 You are a minor.。
  5. 如果 if 和 elif 下的条件都不满足(即 age 大于等于 18),则执行 else 下的代码块(但这里不会执行,因为 elif 的条件已经满足了)。
  6. 最终,看到输出 You are a minor.。

For 循环

for循环用于遍历序列(如列表、元组、字符串)或其他可迭代对象。

while 条件:
    # 循环体,当条件为 True 时执行
    # ...

举例:

for i in range(5):  # range(5) 生成一个从0到4的序列
    print(i)

# 输出:
# 0
# 1
# 2
# 3
# 4

代码的详细解释:

  1. for i in range(5): 这行代码创建了一个循环,循环将range(5)生成的序列。range(5)生成一个从0开始(包括0),到5结束(不包括5)的整数序列,即0, 1, 2, 3, 4。
  2. 在每次循环迭代中,i将被赋值为序列中的下一个值,I是一个变量。
  3. print(i) 这行代码将打印出当前i的值。

当你运行这段代码时,输出将是:01234。

while循环会在指定的条件为真时重复执行代码块。

i = 0
while i < 5:
    print(i)
    i += 1

# 输出:
# 0
# 1
# 2
# 3
# 4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初始化变量 i 为 1。然后,我们使用 while 循环来检查 i 是否小于或等于 5。只要这个条件为 True,就会执行循环体,即输出 i 的值并将其增加 1。当 i 达到 6 时,不满足循环条件(i<=5),循环停止。

无限循环:要小心避免无限循环。如果条件永远为 True,程序将永远执行循环体,这可能导致程序无响应。要确保在循环体内适当地更新循环控制变量,能够使条件最终变为 False。(即:要在循环体中,设置能改变条件结果的值)。

使用continue开始下一次循环:你可以使用continue语句,直接结束本次循环,开启下一次循环。

使用 break 退出循环:你可以使用 break 语句提前退出循环。但,break只能跳出本层循环 。

缩进:while循环也使用缩进来控制语句块。

以上是我对这个的理解,当然书中没有着重点循环,我这里就提了一下,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使用的,方便理解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