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和缓冲器的区别?

楼主:
由运放组成的单位增益跟随器,其输入阻抗很大,输出阻抗很小,用于检测微弱信号时将微弱信号全部收集并输入进后级的放大电路。

今天又看了一个缓冲器,缓冲器能够隔离转换过程中的瞬态电流,这是什么原理?

再者缓冲器和跟随器有什么区别,缓冲器仅仅是一个单位增益的运放电路吗?跟随器也是单位增益,缓冲器难道是为了阻抗匹配实现最大功率传输吗?

网友A:
一般地说,缓冲器概念用于数字电路中,例如74HC244就被称为 Buffer 。跟随器的概念用于模拟电路中,用某种型号运放你自己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说,缓冲器概念用于数字电路中,例如74HC244就被称为 Buffer 。跟随器的概念用于模拟电路中,用某种 ...

那么又该如何实现全差分运放,我看了电路图是全差分运放,输入两路输出两路,每一路输入有一个电阻相等,反馈支路电路和输入端电阻相等,这样的话运放电路的增益是1,但是这种电路结构能够实现跟随器的输入电阻近似无穷大和输出电阻很小吗,尤其是在驱动ADC负载时中间用了一个这么缓冲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又该如何实现全差分运放,我看了电路图是全差分运放,输入两路输出两路,每一路输入有一个电阻相等, ...

【我看了电路图是全差分运放,输入两路输出两路】

我没有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电路图是全差分运放,输入两路输出两路】 我没有看见。

网友A:
【但是这种电路结构能够实现跟随器的输入电阻近似无穷大和输出电阻很小吗】

显然输入阻抗不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种电路结构能够实现跟随器的输入电阻近似无穷大和输出电阻很小吗】 显然输入阻抗不很大。

显然输入阻抗是没有很大,但是怎么把它叫做缓冲器,在这种电路结构下应用此种是有什么优点,他的输入阻抗不是很大,就没有把信号源的微弱信号全部采集到电路中,输出阻抗也没有很小,也没有将信号全部输入到AD采样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然输入阻抗是没有很大,但是怎么把它叫做缓冲器,在这种电路结构下应用此种是有什么优点,他的输入阻抗 ...

【但是怎么把它叫做缓冲器】

原文作者愿意把这个电路叫做缓冲器。

【他的输入阻抗不是很大,就没有把信号源的微弱信号全部采集到电路中】

注意原电路图中源阻抗为50欧,想必是为了配合输入是同轴电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