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小网关|CH32V208】--3.按键中断

楼主:
      本篇讲述按键IO外部中断。

一.按键原理与准备

      由下原理图知用户按键下降沿低电平触发,我们这里用PA0作为按键检测IO口,并在杜邦线连接排针PA0与KEY引脚。

图1:按键原理

二.代码准备

1.初始化配置PA0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void EXTI0_IN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 EXTI_Line0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2.中断函数。这里简单就打印下日志

/*********************************************************************
 * @fn      EXTI0_IRQHandler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I0 Handler.
 *
 * [url=home.php?mod=space&uid=784970]@return[/url] non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
  {
    printf("Run at EXTI\r\n");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Clear Flag */
  }
}

3.主函数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Uart Initr\n");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printf( "ChipID:%08x\r\n", DBGMCU_GetCHIPID() );
    printf("EXTI0 Test\r\n");
    EXTI0_INT_INIT();
    printf("INT Init\n");

    while(1)
    {
        Delay_Ms(1000);
        //printf("Run at main\r\n");
    }
}

三.测验

      编译烧录,上电运行,查看日志有初始化,当按下用户按键S2,可以看到触发IO中断。

图2:按键中断日志

      至此,实现按键IO外部中断功能。

保持热爱

网友A:
中断回调中打印日志,会不会拖慢中断的响应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回调中打印日志,会不会拖慢中断的响应呢?

这个还好的,不放心在中断里可以把打印放在清标志之后。中断里不宜放阻塞比较久的应用程需,也可置标志main函数处理。

保持热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好的,不放心在中断里可以把打印放在清标志之后。中断里不宜放阻塞比较久的应用程需,也可置标志ma ...

这要看你printf重定向的是不是阻塞输出,如果是阻塞的,或者外设有问题了,那就影响整个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