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变压的原理?

楼主:
用TINA-TI仿真了一个非理想变压器的变压过程,VG1是输入波形,OUT1是原边也就是输入波形,OUT2是副边输出波形,副边负载是一个电阻,是不是可以理解,在非理想变压器时,只有在磁通发生变化时,副边才会产生感应磁通并产生感应电压,但是如果磁通保持不变的时间较长的时候,是不会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压的,也可以说在磁通不变的时候仅仅凭借剩磁产生感应电压?

网友:
【也可以说在磁通不变的时候仅仅凭借剩磁产生感应电压?】

绝对不可以这么说。【剩磁】不变,故不会产生感应电压(准确地说是感生电动势)。

网友:
【只有在磁通发生变化时,副边才会产生感应磁通并产生感应电压】

此句有点问题。前一个【磁通】和后一个【磁通】是一回事,换言之磁路(不一定有铁芯哦)中磁通只有一个,而不是你所想像的原边产生一个,副边产生一个。

网友:
【如果磁通保持不变的时间较长的时候,是不会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压的】

把【的时间较长的时候】去掉,此句是正确的。没有去掉之前,那就是胡说八道。

网友:
【变压器变压的原理?】

变压器工作原理,要简单,可以用两句话表达:电流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产生感生电动势。当然,电压、电动势和电流遵守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