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亿能电池管理系统 EV05 BMU-60S

楼主:
前言

参加EEWorld新一期拆解活动
本文分享拆解亿能电池管理系统 EV05 BMU-60S

EV05S平台简介

EV05S平台产品采用主从架构,主板(BCU)和从板(BMU)之间通过CAN进行通讯,兼容12V和 24V供电,BMU有多种电压通道配置,是一款接口丰富、适配灵活、性价比和可靠性极高的产品,适用于电动大巴车、重卡、物流车等应用场景。
这里拆解的是从板60S。
主要硬件功能如下
BCU BMU60S/48S/36S/24S
支持KL15、A+、RTC、CAN、CC 、CP唤醒 60/48/36/24路单体电压检测
2路总电压检测 绝缘检测 外部均衡方式 25Ω均衡电阻
4路高边继电器驱动 2路低边继电器驱动 10路温度检测 1路CAN通讯
5V电源输出 分流器电流检测 2路高边继电器驱动 1路DI
电磁锁控制 国标充电接口检测 BCU尺寸(L*W*H) 220*115*30
3路CAN通讯 2路DO BMU-60S尺寸(L*W*H) 310*100*26
4路DI 2路AI BMU-48S尺寸(L*W*H) 272*100*26
5路温度检测 实时时钟 BMU-36S尺寸(L*W*H) 228*100*26
适用范围
应用终端 乘用车、物流车、微卡
电池类型 LFP、LTO、NCM IP等级 IP40
供电电压 6-32V 最高电池串数 400串
最高总电压 1000V 电流传感器类型 分流器、霍尔

外观

正面,有型号信息,E-Pow亿能电子 电池管理系统EV05 BMU-60S
可以参考官网http://www.hzepower.com/
取得了ISO/TS16949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板子信息
看合格证是16年的产品了
背面,四周安装孔位。
接插件

拆解

拆开周边6个螺钉
打开盖子,看到PCB还挺新的。
由于外面你太脏了之前简单冲洗了下,还特意注意冲水方向,仅仅是小水流冲洗,
拆开看还是进水了,所以结构基本不具备防水能力,上下盖子扣住,无橡胶垫圈,也无卡口结构。外观也特意提醒了注意防水,可以看出设计就是非防水设计。
可以看到PCB板,全板做了三防
从PCB上可以看到软硬件版本信息,PCB是2014设计的,到现在也10年了。
pcb制造工厂是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askpcb
看下插件细节Y158261 Y162057,都是汽车常用标准接插件。
散热硅胶,和面板仅仅贴合,硅胶贴合处是直接接触面板的,四周有一个贴层,不知道是不是隔热的作用,即不到导热到旁边去,旁边有大的点解电容器件等,让热量只从硅胶接触面散出。
揭开硅胶,看到子板
继续拧开PCB板上一圈7个螺钉,看到螺钉,标签等位置都是有检查标记的,一般大厂都会有质量保证体系,都会比较规范。
看到地面也是贴了贴层的
PCB正反面来个特写
板子分为几个区域
控制部分
电池管理部分,均衡等功能,实际就是5份一样的部分。
可以看到小板是直接,排针焊上去的,而不是用的排针排母,好处是固定可靠,确定是焊接时需要工装定位,且不好维修, 不好看到里面的细节。
5组,每组14通道,500mA保险
来看下主要器件
5CAV8GT
ISO7241C 4通道数字隔离器
NXP的JTA1051,高速CAN收发芯片,NXP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汽车行业一般用CAN通讯。
MCU还是NXP的S9S12G64
16-bit MCU, S12 core, 64KB Flash, 25MHz, -40/+105degC, Automotive Qualified, QFP 64。
性能资源一般,主要是汽车级。
8M晶体
丝印AEQC
旁边是ATML的EEPROM
ATML
TDK
ZJY51O1 共模扼流圈/滤波器
836GEV50

总结

  1. 结构设计未考虑防水,无橡胶垫圈,也无卡扣。
  2. 可以看到汽车行业元器件,还是国际大厂占据主导,比如NXP等。希望国产汽车级IC能崛起。
  3. 全板三防,热设计较好。
  4. 对应控制部分性能要求其实不高,这里16位25MHz的MCU,4KRAM,64KBFLASH的的MCU就可以搞定。

网友:
全板三防,热设计较好,这个比较厉害

构设计未考虑防水,无橡胶垫圈,也无卡扣,会有潜在的问题么

网友:
你这个速度啊!!!

网友:
我第一眼看到接口的描述,就发现这个设计挺人性化的。楼主拆解这个拍了这么多图,挺辛苦的吧。关于用的到NXP的东西,可能在高端局里,国产的芯片确实还需要加油呀。

网友A:
25Ω均衡电阻在这里的指标,是用作干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Ω均衡电阻在这里的指标,是用作干什么的

所谓的均衡,就是一串串联的电池,有些电压高有些电压低,目的是让他们电压一致,使得其寿命基本一致。

随着使用,各节电池电压必定会有差异,那么就让电池高的少充点电多放点电,电压低的相反。原理就是在电池两端并联一条通路,对于电池电压高的,打开这个通路,那么并联分流,给这节电池充电电流就小于其他串联的电池,起到均衡作用。这个并联通路的电阻比如25欧,电池是3.7V,那么这个并联通路的分流(即均衡)能力是3.7V/25欧,电阻越小均衡能力越大。均衡有一定的算法,一般一次只均衡一节电池,一般是查找最大电压的电池对齐均衡,充电放电都可均衡,当然还有启停均衡一些其他的判断条件逻辑。

网友:
这么多图啊,楼主用心了,先收藏了,以后等能看懂的时候我在看看。

网友:
感觉电源是产品中一大难点和精髓,决定着一个产品的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均衡,就是一串串联的电池,有些电压高有些电压低,目的是让他们电压一致,使得其寿命基本一致。 ...

大致能够明白作用了,这样岂不是消耗电能为代价啊,感觉你说的这个均衡有很负载的算法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能够明白作用了,这样岂不是消耗电能为代价啊,感觉你说的这个均衡有很负载的算法在里面

这是被动均衡方法,通过发热来消耗多余的电能,比较高效率的是主动均衡方法,通过并联电容来实现均匀的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