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pcb

楼主:
AD16中原理图中芯片分成两部分的话PCB中出现了两个芯片改怎么弄,求大神

网友:
元件标号要相同。

网友:
PCB中出现了两个芯片

那是原理图的元件库处理错啦,而且要对应一个封装库名

网友:
原理图中芯片要分成的几个部分,引脚序号要需要统一按手册芯片一引脚编号,且每个部分的对应的PCB元件库封装要一致。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一个集成运放芯片,原理图中分成几个部分

比如,下面的图U1芯片LM324原理图分了4个部分

网友:
PCB中出现了两个芯片?那就是在原理图中有两个元件,要注意连部分需要时同一个

网友:
这个是因为封装库没做好,原理图库分几个部分,但是元件只能是一个,就只有一个PCB封装了

网友:
出现两个元器件封装只能说明封装没有封好,管脚一点要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