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并联到地这种电路结构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楼主:
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电路结构,输入信号在进入运放之前,中间并联一个电阻电容结构到地,请问这种电路结构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既不像低通又不像高通,滤波好像也不是。

网友:
【阻容并联到地这种电路结构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不能只考虑这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必须连同与该电阻电容有电气联系的其它元件考虑,甚至可能要考虑与其有联系的器件如运放的参数。

网友:
【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电路结构,输入信号在进入运放之前,中间并联一个电阻电容结构到地】

电子电路中各元器件互相之间是具有联系的,不看其它,单独把一个元件或者两个元件拿出来看,没有意义。

网友:
【既不像低通又不像高通,滤波好像也不是。】

高通是滤波的一种,低通也是滤波的一种。

网友:
有没有简单等效电路?如果是电阻和电容串联之后接到地,那就是滤波了

网友A:
就如上一个模拟量输入电路,经运放输出后有一个阻容并联到地,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如上一个模拟量输入电路,经运放输出后有一个阻容并联到地,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这图画得……导线居然从电容C349当中穿过。

去问该图原作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图画得……导线居然从电容C349当中穿过。 去问该图原作者吧。

这个运放是跟随器,穿电容而过的是反馈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是跟随器,穿电容而过的是反馈支路

【穿电容而过的是反馈支路】

导线压元件符号,文字压线,违反了所有的制图规则。这样的图,想必不是高人所画,这样的电路,想必也不是高人设计,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