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系数公式求助

楼主:
网上有一个通带纹波系数公式

ε = sqrt(10^(Rp(dB)/10)-1)/sqrt(10^(Rp(dB)/10)+1)

将通带纹波系数Rp(dB)替换成0.5dB,代入公式计算,得到:

ε = 0.274

但是我计算的结果是:

ε = √(10^(Rp/10)-1)/ √(10^(Rp/10)+1)

= √(10^(0.5/10)-1)/ √(10^(0.5/10)+1)

= √(1.122-1)/ √(1.122)+1)

= 0.34928/ 1.4567

=0.23978

因为我对滤波参数的计算不熟悉,不知道是谁算错?

另外,不知道有没有阻带纹波系数公式,我在网上找不到。

网友A:
难怪网上的人说,大家都很少去理会阻带纹波。按照我的看法和大量仿真统计,弄明白阻带纹波,将大大简化窄带滤波的计算。按照常规的计算实在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怪网上的人说,大家都很少去理会阻带纹波。按照我的看法和大量仿真统计,弄明白阻带纹波,将大大简化窄带 ...

  烽火电子王冬梅高工的窄带滤波设计实例(附录)是一篇好文章,没有废话,也没有罗列难懂的公式,实打实详细介绍设计步骤,像我这样对该项目一窍不通的白丁,看完就对窄带滤波的设计步骤有大概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将原来的5阶改为两阶,反复仿真,了解其电路的性能指标。仿真时在1.19uH电感前加一个电阻,可以调节通带纹波和带宽,电阻越大,纹波越小,带宽也越小。仿真结果,中心频率fo=70MHz,阻带宽fp=1.2fo-0.8fo=28MHz,阻带增益-25.55dB,通带宽72-67.65=4.35MHz,通带陡度系数(矩形系数)As=fp/fe=6.4,输出延时8周期后幅度稳定保持。

              附录

网友:
captz 发表于 2024-6-13 11:40     烽火电子王冬梅高工的窄带滤波设计实例(附录)是一篇好文章,没有废话,也没有罗列难懂 ...

附录无法上传

网友:
 上传电路部分

网友:
王高工不用传统的RLC滤波模式,得到很好的效果。我觉得她的设计步骤工作量很大,于是到网上寻找简便的算法,没有找到。我不懂算法反而不会被束缚,自己推导。经上百次仿真,借鉴王高工的电路指标,反复试错修改重来,最后定下来,以通带宽为引数算出电路参数,也不要查任何表,几分钟的四则运算就OK。

为了验证简便算法是否通用,玩腻了中心频率是MHz和KHz的滤波器,改玩一个另类电路,fo=50Hz,通带宽8Hz,仿真软件是不理会电路参数的大小,很忠实的算出结果与计算值(电路参数是计算原始数据,仅电阻微调使幅频曲线完美些)相差无几。这样,计算的滤波电路电感从nH~H;电容从pF~数百uF;频率从MHz~Hz的仿真都OK。二阶滤波器的通带宽确定,阻带增益就被确定,鱼与熊掌难于兼得。

网友:
可用关键词“王冬梅窄带滤波设计实例”看她的原作。

网友A:
网上看到关于低通滤波设计,只要懂中文就能看懂。无法下载全文,只能分多次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到关于低通滤波设计,只要懂中文就能看懂。无法下载全文,只能分多次截图。

按照原文低通例题,设计两阶带通滤波,

 La=1.4142*4/0.25=22.63uH,配电容Ca=1.414uF ;

Cb=1.4142/4*0.25=1.414uF,配电感Lb=22.63uH,

中心频率fo=√(fpL*fpH)= √(20*40)=28.3KHz

输入电阻Ri=4~5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原文低通例题,设计两阶带通滤波,  La=1.4142*4/0.25=22.63uH,配电容Ca=1.414uF ; Cb= ...

按照基准模设计的两阶滤波器,倍频衰减很少(如下图)。当然可以增加多阶滤波满足指标的要求。如果就两阶滤波,倍频衰减要达到40dB,可以用仿真调整获得,但是要如何计算呢?

网友:
查了那篇王工的文章。解决了实际问题应该值得鼓励,但是文章的缺陷也很明显。

主要的问题是,最后的参数完全是通过仿真一点点“摸”出来的,前面的所有推导只是给出一个大概的方向,尤其是推导中得到的频率响应还完全没有达到设计的要求,这个是有大问题的。

仔细看了一下,推导中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错误,设计要求在70MHz正负5MHz的衰减小于1.5dB,但是后面的推导中却将这两个频率按照3dB转折频率计算。

第二个错误,几何中心频率应该是69.8MHz,计算错误成为68.37MHz。

这两个错误是造成所谓原始参数的仿真结果不满足要求的主要因素。

第三个错误,计算带通滤波器的陡度时,应该对低频侧与高频侧分别计算,但是文章中混为一谈了。好在这个错误只影响滤波器的阶数,最后都量化为5阶,所以对实际结果不造成影响。

网友:
captz 发表于 2024-7-23 20:53     按照基准模设计的两阶滤波器,倍频衰减很少(如下图)。当然可以增加多阶滤波满足指 ...

"两阶滤波,倍频衰减要达到40dB"

是否打字打错了?将"十倍频"误打为"倍频"?

2阶滤波,倍频衰减最大为12dB,不可能达到40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阶滤波,倍频衰减要达到40dB" 是否打字打错了?将"十倍频"误打为"倍频"? 2阶滤波 ...

多谢陈老师回复。

第二个错误,我复算也发现,附注在我自己下载原文的后面。

第一和第三错误正如您说的不是很大吧。

原文还有一两处码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阶滤波,倍频衰减要达到40dB" 是否打字打错了?将"十倍频"误打为"倍频"? 2阶滤波 ...

按照巴特沃思的两阶滤波基准模参数,要达到倍频衰减40dB是没办法。我说得不准确,应该一般滤波达到40dB的衰减。我发的电路都是仿真的。按照仿真,两阶倍频衰减40dB已经很大,带内增益也随之降低。

网友A:
陈老师,有个问题请教,8楼上传资料,负载4Ω,就将电路特征电阻定为4Ω,是否正确?那么输出阻抗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有个问题请教,8楼上传资料,负载4Ω,就将电路特征电阻定为4Ω,是否正确?那么输出阻 ...

对的,就是将特征阻抗定为4欧

8楼PPT介绍的时LC滤波器的频率变换与阻抗变换。这种设计的出发点是一大批已经计算好的归一化表格,然后将表格中的电容电感变换为实际需求的参数,是工程上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其实这个方法的精髓,就是变换前的感抗与容抗都相对于频率=1、阻抗=1得到的,而变换后都必须相对于需要的频率与需要的特征阻抗,所以就有了频率变换系数与阻抗变换系数两个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是将特征阻抗定为4欧 8楼PPT介绍的时LC滤波器的频率变换与阻抗变换。这种设计的出发点是一 ...

负载4Ω,取值特征阻抗R=4Ω,然后根据基准模参数计算,这个该是巴特沃思滤波器的算法吧。我昨天复算王工根据切比雪夫算法的滤波电路,端阻抗50Ω以匹配输入、输出方的阻抗,而首尾阶的特征电阻,更正:R=√(Li/Ci)=√(0.0131/414.4)=√31.6=5.6Ω。

网友:
所谓LC滤波器的特征阻抗,是整个滤波器的阻抗,应该与端阻抗匹配,不能单独去算某个LC滤波节的特征阻抗

网友A:
为什么要深究特征阻抗Ri(Ro)和端阻抗Zi(Zo)?因为弄清楚它们,我推导的便捷算法就有理论根据,而不是仿真的统计结果,尽管开始是仿真统计发现。

特征阻抗R=√(L/C)是从哪里来的?

感抗XL=2πfoL,容抗Xc=1/2πfoC,它们的乘积,

XL*Xc=(2πfoL)(1/2πfoC)=L/C,谐振时R=XL=Xc是特征阻抗,即,

R=√(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深究特征阻抗Ri(或Ro)和端阻抗Zi(或Zo)?因为弄清楚它们,我推导的便捷算法就有理论根据,而不是仿 ...

在网上查找巴特沃斯滤波,是以端阻抗作为特征阻抗直接代入公式计算,与陈老师所说的一样。而王冬梅高工以切比雪夫模型计算,端阻抗Zi=Ci*/2πfeCi,其中Ci*=1.3013是基准模因数,fe=10MHz是通带宽,Ci是电容器,代入得Zi=1.3013/2π*10*414.4=50Ω。特征阻抗R=√(Li/Ci)=√(0.0131/414.4)=5.6Ω。如果以谐振容抗公式计算Xc=1/2π*70*414.4=5.5Ω,也基本一致。不知道是不是,两者模式的计算方法不同?

网友A(2024-08-10):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