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H759I-EVAL】ADC测试

楼主:
测试开发板的ADC功能,使用板卡上的VR1电位器来测试ADC功能。

一、硬件部分

1.1、ADC电位器电路

1.2、VREF+引脚

通过JP76跳冒连接VREF+到VDDA。

1.3、PC2_C在手册中的定义

PC2_C只能用于模拟引脚功能。

二、程序部分

2.1、adc.c

#include "main.h"

__IO uint32_t adc_value[4];
static float val_value;

void init_adc(void)
{
	/* enabl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enable AD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2);

	/* config the GPIO as analog mode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 reset ADC */
	adc_deinit(ADC2);
	/* ADC clock config */
	adc_clock_config(ADC2, ADC_CLK_SYNC_HCLK_DIV6);
	/* ADC scan mode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2, ADC_SCAN_MODE, ENABL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2,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1);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2, 0, ADC_CHANNEL_0, 240);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EXTERNAL_TRIGGER_DIS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ADC2);
	/* wait for ADC stability */
	delay_1ms(1);
	/* ADC calibration mode config */
	adc_calibration_mode_config(ADC2, ADC_CALIBRATION_OFFSET);
	/* ADC calibration number config */
	adc_calibration_number(ADC2, ADC_CALIBRATION_NUM1);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2);
}

uint32_t adc_channel_sample(uint8_t channel)
{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2, 0U, channel, 240);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 wait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while(!adc_flag_get(ADC2, ADC_FLAG_EOC));
    /* clear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adc_flag_clear(ADC2, ADC_FLAG_EOC);
    /* return regular channel sample value */
    return (adc_regular_data_read(ADC2));
}

uint32_t  adc_readval(void)
{
	uint32_t  adv=0;
	adv = adc_channel_sample(ADC_CHANNEL_0);
	return adv;
}

void adc_test(void)
{
	delay_1ms(1000);
	adc_value[0] = adc_channel_sample(ADC_CHANNEL_0);
	val_value = (adc_value[0]*3.3)/4096;
	printf(" the data adc_value[0] is %d , var1 voltage : %4.2fV \r\n", adc_value[0], val_value);
}

2.2、adc.h

#ifndef _ADC_H
#define _ADC_H

void init_adc(void);
void adc_test(void);
uint32_t  adc_readval(void);

#endif

2.3、main.c

#include "main.h"

void cache_enable(void);

int main(void)
{
	cache_enable();
	systick_config();
	init_usart(115200);
	init_adc();
	while(1)
	{
		adc_test();
	}
}

void 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三、运行结果

下载程序,复位开发板,调整电位器VR1,串口输出采集的电压。

四、附件

测试代码:

网友A:
友商的STM32H7xx是有14、16bit的ADC,不知道这款ADC是多少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商的STM32H7xx是有14、16bit的ADC,不知道这款ADC是多少位?

用户手册介绍,

ADC0/1可配置14位、 12位、 10位或者8位分辨率,

ADC2可配置12位、 10位、 8位或者6位分辨率;

这里测试使用ADC2,配置的12位分辨率。

网友B:
我在pc2上给了一个1.2v电压 为什么采集不到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pc2上给了一个1.2v电压 为什么采集不到数据呢

ADC端口配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