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H759I-EVAL】DAC测试

楼主:
测试开发板的DAC功能。调制电位器VR1,DAC输出采集的ADC电压值。

一、硬件部分

1.1、电路板上引出的DACC引脚JP71

1.2、DAC功能选择跳线

测试DAC输出功能,需要跳线JP47

1.3、DAC特性

主要特性
DAC 的主要特征如下:
 8 位或 12 位分辨率;
 数据左对齐或右对齐;
 DMA 功能与欠载检测;
 同步更新转换;
 外部事件触发转换;
 可配置的内部缓冲区;
 输入参考电压 VREFP;
 输出缓冲区校准;
 低功耗的采样保持功能;
 噪声波生成(LSFR 噪声模式和三角噪声模式);
 DACx 双通道并发模式;

1.4、DAC内部框图

二、程序部分

ADC部分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84437-1-1.html

2.1 、dac.c

#include "main.h"

void init_dac(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AC);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 initialize DAC */
	dac_deinit(DAC0);
	/* DAC trigger disable */
	dac_trigger_disable(DAC0, DAC_OUT1);
	/* DAC wave mode config */
	dac_wave_mode_config(DAC0, DAC_OUT1, DAC_WAVE_DISABLE);

	/* DAC enable */
	dac_enable(DAC0, DAC_OUT1);
	//dac_data_set(DAC0, DAC_OUT1, DAC_ALIGN_12B_L, 0x7FF0);
}

//Vout = Vref*(DAC_VAL/4096)
void dac_setval(uint16_t val)
{
	if(val>4096)
	{
		val=4096;
	}
	dac_data_set(DAC0, DAC_OUT1, DAC_ALIGN_12B_R, val);
}

2.2、dac.h

#ifndef _DAC_H
#define _DAC_H
void init_dac(void);
void dac_setval(uint16_t val);

#endif

2.3、main.c

#include "main.h"

void cache_enable(void);

float val_value=0.0;
uint32_t adda;

int main(void)
{

	cache_enable();
	systick_config();
	init_usart(115200);
	init_adc();
	init_dac();
	while(1)
	{
		adda=adc_readval();
		val_value = (adda*3.3)/4096;
		printf(" var1 voltage : %4.2fV \r\n",val_value);
		dac_setval(adda);
		delay_1ms(200);
	}
}

void 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三、运行结果

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后,调整电位器VR1改变DAC输出电压值,手上只有一块万能表,就只测试DAC输出电压值。

3.1、串口输出ADC采样的电压值。

3.2、DAC输出采集的电压值

四、附件

程序源码:

网友A:
看起来ADC输出的电压值非常准确呀。他的ADC可以输出三角波吗?

网友:
兆易GD32H759I带记录DAC啊?分析的全面合理

网友B:
后面的效果展示方面建议增加一下变化的部分展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ADC输出的电压值非常准确呀。他的ADC可以输出三角波吗?

用户手册上介绍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效果展示方面建议增加一下变化的部分展示

嗯,昨天测试手上只有一块万能表,后面有时间了在测试下输出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