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液晶屏显示显示的内容是0.01,看上去显示的却是8.8.7,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段码液晶屏显示有一些不该显示的笔划显示出来了,比如下图,显示的内容是0.01  ,现在看上去却显示成了8.8.7。请问如何处理,电路图如下,请问与液晶屏相关的电容C11  C12  C13 电阻 R11 R12 R13 R14 的数值如何搭配才能正常显示,有什么规律可循吗,谢谢大家

   此时,显示的内容是0.01  ,现在看上去却显示成了8.8.7

网友:
LCD供电过高了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也有可能是R11的阻值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硬件没做好。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加到lcd段的电压差引起了显示。至于有多少时间段加了这样的电压差 还得用示波器或其他设备测量(是软件原因还是硬件原因也需要自己去具体判断)。具体可以参考了解lcd的工作原理和你用的lcd的参数 像工作电压,占空比,偏置,等还有具体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