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元件?哪里有得卖啊?

楼主:
大白灭蚊器坏了,拆开后发现有个元件烧了,请问这个是什么元件?哪里有得卖啊?谢谢指导!

网友:
氖泡而已

网友: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玻璃管保险丝吗,

这都不知道怎么在论坛混啊

网友:
玻璃管保险丝,万用表先量一下是不是断开了,如果没断开,那就是判断失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