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应该如何连接?

楼主:
在PCB电路板中,有模拟地AGND和数字地DGND,这两个地之间应该用什么连接?选用0欧的电阻,还是磁珠,再或者是其他什么?理论原因是什么?

网友:
个人习惯是用磁珠连接,并且PCB layout时,磁珠靠近两端的电容

网友:
0欧、磁珠、电容、电感、隔离带都可以放

具体放什么,看具体电路,也影响不大

网友A:
低频时,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最好隔离,地线分开布置,单点接地

高频时磁珠是最佳选择。

理论上,是抑制高频噪声对模拟电路的影响,减少地回路的阻抗,降低地回路噪声

具体影响、抑制、减少、降低   多少量的级别

需要示波器测试,或专业测试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频时,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最好隔离,地线分开布置,单点接地 高频时磁珠是最佳选择。   理 ...

就是低频时数字地和模拟地各是各的地不相连,高频时最好选择磁珠,但是使用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我也是小白,想学习一下,是不是就是模拟地就单独布,数字地单独布,最后通过一个磁珠或者0R电阻完成整个地的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