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加在PMOS的漏极不是源极

楼主:
如图所示,USB和锂电池双供电电路。
当VUSB进行供电时(5V),PMOS的G端:为5V,此时PMOS不导通,电压经过二极管D1直接到达VCC。
当VUSB断开后,PMOS的G端的电压(5V)由电阻R1下拉到GND,此时PMOS导通,VCC由VBAT(为锂电池)供电。
我不明白的是不是应该Vbat接到S极,让D极作为输出么?按图中,就算VGS没到阈值,Q1也是导通的,那G端控制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那G端控制的意义在哪里?】

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和普通二极管是一样的。

P沟MOS管导通后,其管压降远比内部寄生二极管正向电压小。

网友:
这是一个双电源供电切换电路,CJ3401的内部二极管压降是大于B5817的(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低)。所以USB接入后,电流是从B5817流过的

网友:
无论是P沟道,还是N沟道,G极电压都是与S极做比较的
P沟道,Ug小于Us导通,

VUSB断开后,PMOS的G端通过电阻R1被下拉到GND,G低于S端了,满足导通条件

网友:
上个仿真图可以更直观的看出来这个电路的特点。通过R3 和 R4的电流跟负载R2的电流对比,可以看出来如果USB和BATT同时供电,实际上的电流回路。MOSFET没有找到spice module,找了一个类似的代替

网友:
从下面的仿真图,可以看出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大约是0.26V

网友A:
如果把D、S端反过来接,你会发现,效果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D、S端反过来接,你会发现,效果一样的

你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发现的?

很好理解啊,看下PMOS的导通特性就知道了,但是建议还是D端接电池,这样的话可以防止在VBUS供电时会给电池充电,导致电池过充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亦心 发表于 2024-6-13 21:55 你是怎么发现的? 很好理解啊,看下PMOS的导通特性就知道了,但是建 ...

你自己都发现了DS不能随便颠倒,为什么还要误导颠倒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都发现了DS不能随便颠倒,为什么还要误导颠倒也是一样的

只是建议,并不是不可行,你自己没有想到吗,有的电池是带有保护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