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 Beetle 2 Board ESP32 C6 测评 驱动 Infineon radar BGT60TR13C

楼主:
硬件:

BOOT和RST按键改成侧面安装,好评,特别是对于手大的人来说,比之前的平面按压方便不少。

软件:

ESP IDF需要升级成5.2.1,之前的4.x.x不支持,另外需要进入BIOS界面进行配置,只修改sdkconfig文件无效

STEP1:使用Arduino 顺利点灯,GPIO15端口,不放心的可以自己调整闪烁频率,官方教程已经很详细了,该不赘述。

https://wiki.dfrobot.com.cn/_SKU_DFR1075_FireBeetle_2_Board_ESP32_C6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LOW);
  delay(1000);
}

视频如下:

STEP2:

更新ESP-IDF版本,如上图出现C6系列,即可实现hello world example code,编译,下载一条龙,非常丝滑又顺畅~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可查看结果:

图形用户界面, 文本, 应用程序

描述已自动生成

STEP3:

下面进入正题, 在Infineon官网上下载对应radar应用代码示例:

代码移植时记得逐一添加BGT60TR13C radar new components:

然后就是无休止的调试,过程省略,结果喜人,请看串口数据:

文本

描述已自动生成")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综合体验下来,Fire Beetle 2 Board ESP32 C6 功能强大,体感非常适合初学者。

网友A:
因为板子小,侧面按压开关设计比较合理

楼主的代码移植还是比较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板子小,侧面按压开关设计比较合理 楼主的代码移植还是比较成功的

感谢回复,你的看见是我写下一篇测评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