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IR2110自举电容选型

楼主:
各位大佬!小弟我想用ir2110做一个+-500V,1MHz左右的全桥驱动。用Multisim仿真时大致能满足要求,但实际搭建电路的时候碰到了问题。这个自举电容需要容值1uF,耐压500V+,选来选去只有贴片电容(MLCC)和铝电解电容能用,陶瓷电容没找到这么高耐压的。但是我在别处看到的选型原则是自举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那该咋办T T,用贴片电容吗?我先用电解电容试做了一下,结果波形没出来,想排查一下是不是自举电容的问题。各位大佬能帮小弟分析一下这个自居电容该咋选吗?感激不尽!

↑仿真电路图

↑现在的原理图,滤波电容和自举电容都用的是铝电解电容

网友A:
你的电路的问题我不清楚,但是你要买电容我可以告诉你。你在某宝搜索 ,高压电容 1uF就可以了。

我看下面这款无极性的电容就可以。

CBB21/81高压薄膜电容器 1000V/1600V/2000V105J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的问题我不清楚,但是你要买电容我可以告诉你。你在某宝搜索 ,高压电容 1uF就可以了。 我看下 ...

感谢大佬回复。cbb电容我之前没怎么用过,查了一下资料,确实能用于高频高压。我就先用cbb电容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 这个自举电容需要容值1uF,耐压500V+,”

自举电容两端的压降没有这么高,采用MLCC就行,可以先抓一下电容两端的压降确认一下。

网友:
根据IR2110的规格书也能看得出来,自举电容的两端压降是 Vbootstrap = VB - VS

网友:
如果抓一下自举电容两端的电压波形就会知道,并不是直流电压波形,所以不能采用电解电容。

网友C:
自举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有极性,容易引起误导通。要选择无极性的电容,如MLCC或陶瓷电容等。

再说电解就不适合在高频的场合,且不说的ESR相比其他类电容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这个自举电容需要容值1uF,耐压500V+,” 自举电容两端的压降没有这么高,采用MLCC就行, ...

感谢版主回复。后来我用示波器看了自举电容两端电压,确实不高,只有10V左右。之前看的是对地电压有400多伏,误以为压降很高。我的仿真分析还是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举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有极性,容易引起误导通。要选择无极性的电容,如MLCC或陶瓷电容等。 再说电解 ...

感谢版主回复。之前我测得自举电容对地电压有400多伏,误以为两端压降也很高,后来经另一位版主提醒,用示波器看了两端电压,确实不高,只有10V左右。这样选型就容易很多,陶瓷电容也可以用了。我之前的分析还是没做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版主回复。后来我用示波器看了自举电容两端电压,确实不高,只有10V左右。之前看的是对地电压有400多 ...

自举电容两端的压降 = 12V - US1M正向导通压降 - IR2110内部导通压降 -  IRFGP40导通压降

网友E:
1.自举电容耐压取决于你供电电压;2.2110的耐压max500V,你vbus就500V,是不能用的;3,1MHz对2110来说,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自举电容耐压取决于你供电电压;2.2110的耐压max500V,你vbus就500V,是不能用的;3,1MHz对2110来说,很 ...

感谢回复!我看2110规格书里写着Fully operational to +600V,500V应该可以吧。如果不行我尝试降到450V左右。网上大多回答说2110频率是500kHz,我用1MHz仿真没出现问题,就先做着试试吧。

更正:VB=600V的是2113,这两芯片规格书是一起的。2110最高是525V。

网友:
注意红色下划线处两个参数。
工作频率1MHz,半个周期是500ns,120ns的上升时间你能否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