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中,中断接收SPI数据时任务需要SPI发送数据时序冲突怎么解决?

楼主:
如题,freeRTOS中,使用SPI扩展CAN芯片MCP2515,  MCP2515收到数据后会触发STM32的IO中断,理想中在中断接收SPI数据,但任务中还需要SPI发送数据,那么这个时序冲突怎么解决?

目前是在任务中轮询接收,跟发送是放在一个任务里,但freeRTOS的时间片是用的1ms,这个时间对于数据接收来说太长了,实际CAN数据接收中1ms可能会接受到多帧数据的。怎么搞呢?

请各位大牛指点啊

场景:数据发送是不定时的,我是把要发送的数据放在buff中,然后任务中查询buff中有数据则执行发送。

网友:
感觉保证最小逻辑操作单元可靠即可

即SPI在发送时,关闭接收中断,不被接收的中断打断;

接收的时候关闭发送使能,即可;

而且像F407这种 进出ISR 大概在1US以内,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
在中断中执行接收数据,把数据放到BUFF里,然后产生信号量,任务检测到信号量就处理BUFF里面的内容。

网友:
不定时发送也是你可控的,肯定要在空闲状态下进行发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