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池管理系统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82959-1-1.html

参加的这拆机及活动

  1. 概述
    本说明适用于中信国安盟固利的调试和测试。在使用本文档时,请确保按照指导逐步进行测试和调试,以确保中信国安盟固利的正常运行和性能达到预期。
  2. 中信国安盟固利
  1.
    1. 中信国安盟固利组成
      中信国安盟固利主要组成部分为:上盖板和下盖部分以及印制板3部分组成。详见以下图所示。

      来料参考图片

      两组电池控制接口

      高压接口输入

      准备开拆

      LED状态显示窗口固定螺钉霉变严重

      印制板电路,及其廉价产品映入眼前;四颗螺钉固定。

      高压输入隔离开窗设计

      印制板单点接地

      印制板背面全是信号测试点(TP)

      端口TVS、ESD保护二极管
    2. 中信国安盟固利检查
TJA1043高速CAN收发器在控制器区域网络(CAN)协议控制器和物理两线CAN总线之间提供接口。该收发器专为汽车行业的高速CAN应用而设计,为CAN协议控制器提供差分发送和接收功能。
SM8S系列TVS用于保护由于负载突变引起的浪涌电压特别是用于汽车抛负载的保护
4356-2-1/LTLT43特性 • 采用 3.3V 电源供电 • 低功耗替代PCA82C250尺寸 • 总线/引脚 ESD 保护超过 16 kV HBM • 高输入阻抗允许总线上有 120 个节点 • 控制驱动器输出转换时间,以提高SN65HVD230和SN65HVD231的信号质量 • 未通电的节点不会干扰总线 • 符合 ISO 11898 标准的要求 • 低电流SN65HVD230待机模式:370 μA(典型值) • 低电流SN65HVD231休眠模式:40 nA(典型值) • 专为高达 1 Mbps 的信令速率(1)而设计 • 热关断保护 • 开路故障安全设计 • 无干扰上电和断电保护,适用于热插拔应用
ADM3054是一款5 kV rms信号隔离控制器局域网(CAN)物理层收发器
RSS060P05HZG
LT4356-2浪涌抑制器可保护负载不受高电压瞬态的影响。
IRFR4620
汽车Q101 200V单个 N 通道 HEXFET Power MOSFET, 采用 D-PAK 封装
ACPL-C87AT/C87BT 汽车用隔离放大器采用优异的光电耦合技术
3 线,SPI
周期性中断、方波输出、涓流充电器
CB0505S/定电压输入,隔离非稳压单路输出
TMS320F28335-Q1
该MCP2515是第二代独立的CAN控制器

MT29F2G16AABWP TR

根据拆卸图检查器件的完整性,主要关注以下主要组成部分的器件;控制板器件正确性检查;做好静电措施,你可以拿着模块观察微组装是否装配有异样。连接器装配焊接的可靠性。再进行常规调试步骤的初步筛查,以确保模块的正常运行。详见图:

TMS320F28335-Q1

具有 150MIPS、FPU、512KB 闪存、EMIF、12 位 ADC 的汽车类 C2000™ 32 位 MCU

功能方框图

一个外挂FLASH(2G)的

网友A:
用的主控芯片TMS320F28335-Q1具有 150MIPS、FPU、512KB 闪存、EMIF、12 位 ADC 的汽车C2000™ 32 位 MCU,成本这个占了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主控芯片TMS320F28335-Q1具有 150MIPS、FPU、512KB 闪存、EMIF、12 位 ADC 的汽车C2000™ 32 位 M ...

网友A:
这有点贵哦。不过性能应该强大吧。

网友B:
电池管理系统 [也不算太大啊,看着比我想象的要小,毕竟车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管理系统 [也不算太大啊,看着比我想象的要小,毕竟车用的

引擎盖打开  那个电源管理单元也不差不多就那么多 但是电车就和电马儿的差不了多少?电池多点儿。电压高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贵哦。不过性能应该强大吧。

看着设计和开发比较贵、硬件成本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