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 直接读取 绝对值编码器信号

楼主:
请问有没有大佬采用运动控制器 直接读取 绝对值编码器信号,比如海德汉的绝对值编码器,如附件

运动控制器是在 linux 基础上移植了 SoftPLC runtime,硬件是ARM

网友:
我只用过普通的编码器,厂家现在不提供多系统的驱动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就看是否具备硬件条件。根据不同海德汉协议,配置硬件,通过其提供的指令集读取位置了。逻辑上和伺服驱动器读取电机编码器是一样的。对于运动控制器,更多是开发支持通讯协议的IO模块,比如支持PN或者EtherCAT,将编码器当作IO设备,开发特定IO模块,通过模块读取位置信号。然后通过通讯传输给控制器。就看规划设计架构如何了。

网友:
运动控制器直接读取绝对值编码器,就是不需要总线转换(市面上有支持EtherCAT 总线的编码器,但是此处不额外做Ethercat从站),编码器信号直接接入运动控制器。通过单片机跑裸机或者RTOS是容易一些,但是运动控制器(SoftPLC)怎么做来着?编码器信号读取部分是做成动态库被应用程序调用还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