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滤波或者电源模块隔离干扰信号,都会导致输出电压降低,最终会导致显示屏显示...

楼主:
用LC滤波或者电源模块隔离干扰信号,都会导致输出电压降低,最终会导致显示屏显示中断,或者显示异常

1.用47uH+1000uF的LC滤波电路,L串联在DC12V的电路中,1000uF电容并联在显示屏的电源端,结果显示屏端的电压只有9.36V,这是怎么回事?

2.用电源隔离模块,把DC12V接模块的输入端,模块的输出端接显示屏的电源端,结果发现显示屏端电源电压只有9.5V

以上两种情况,分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1.用47uH+1000uF的LC滤波电路,L串联在DC12V的电路中,1000uF电容并联在显示屏的电源端,结果显示屏端的电压只有9.36V,这是怎么回事?

从描述来看,假设负载端正常。感觉要么是DC12V是带有交流分量,47uH+1000uF的LC滤波电路的谐振频率跟交流分量频率接近,要么DC12V带不了容性负载

网友:
如果不用  “ LC滤波或者电源模块隔离干扰信号”  能正常输出是多少

网友:
用LC滤波拉低电压,电压只有9.36V,说明选的不当,ESR会让电压降低

电源隔离模块通常用变压器来实现电气隔离,有一定的损耗,包括铁损和铜损,损耗会拉低电压,这个是感觉正常,但拉低太多,就不合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