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压电陶瓷换能器的参数谁了解的?

楼主:
对压电陶瓷换能器的参数谁了解的?帮忙讲解一下,什么叫做静态电容C0和动态电容CP?不接任何电路直接用LCR测试出来的电容量是C0还是CP呢?需要电路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匹配电容等于C0还是CP?还是说电容不是重要的,阻抗匹配才是必须的。那阻抗匹配的流程到底是怎样的?

网友A:
这个没啥难理解的

用LCR测试仪直接测量压电陶瓷换能器时,测量得到的是静态电容C0,而不是动态电容CP。

因为在LCR测试中,换能器处于无机械振动状态。

网友A:
要记住一点,动态电容是比静态电容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难理解的 用LCR测试仪直接测量压电陶瓷换能器时,测量得到的是静态电容C0,而不是动态电容CP。 ...

那假如我要用LC谐振电路去驱动 LC中的C是必须的吗?毕竟XC=XL就可以产生谐振  是不是只要找一个电感就可以了  但是  实际的电路都会再焊接匹配电容  使得外接的匹配电容和压电陶瓷的匹配电容形成并联关系  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记住一点,动态电容是比静态电容小得多

你好  您的回复 非常有意义 对我来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