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工作在连续模式还是不连续模式?

楼主:
请教,下面这个BOOST电路,从20V - 30VDC升压到100VDC,0.28A。

请问这个电路是工作在连续模式还是不连续模式?

网友:
【请问这个电路是工作在连续模式还是不连续模式?】

可能工作于连续模式,也可能工作于不连续模式。这个,从电原理图中看不出来。

网友:
工作模式在连续或者不连续模式,通过原理图没法判断。要么实际测试要么通过电路仿真

网友A:
你的电路图看不清楚型号,,,,

网友:
这儿小的电流啊,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怎么电流这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图看不清楚型号,,,,

具体的工作模式 是个选择的电感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工作模式 是个选择的电感大小有关系吗

这回你芯片的型号我看清楚了。

你这个电路工作在什么模式我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Boost电路中,选择合适电感量通常用来限制流过它的纹波电流。

电感的纹波电流正比于输入电压和MOSFET开通时间,反比于电感量。电感量的大小决定了连续模式和非连续模式的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