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和RC滤波电路参数的计算

楼主:
LC和RC滤波电路参数的计算

已知干扰频率为100Hz,假如用LC滤波,怎么求出L和C的值?一个已知数要求出两个未知数。方程没法解。是先要定好某一个参数吗?怎么定?先定L还是先定好C?

假如用RC滤波呢?计算过程又是怎样的呢?LC滤波的效果和RC哪个要更好?为什么?

网友A:
LC滤波电路中,通常需要先确定一个参数,然后根据滤波的要求来计算另一个。就是说先确定电感L的值,然后计算电容C的值,或者反过来。

网友A:
先要确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如干扰频率为100Hz,那么截止频率应该设置在这个数值以上。

选择一个合适的电感或电容值。

对于LC滤波器,其截止频率  的计算公式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要确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如干扰频率为100Hz,那么截止频率应该设置在这个数值以上。 选择一个合适的 ...

对于LC滤波器,设定的截止频率在滤除的频率之上,是为了确保滤波电路不会引起原有信号的失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LC滤波器,设定的截止频率在滤除的频率之上,是为了确保滤波电路不会引起原有信号的失真吗?

是的,

对于LC滤波器,设定的截止频率在滤除的频率之上,主要是为了确保滤波电路不会引起原有信号的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滤波电路中,通常需要先确定一个参数,然后根据滤波的要求来计算另一个。就是说先确定电感L的值,然后计 ...

那先确定的这个值  如何去选择呢  也是有方法或者策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要确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如干扰频率为100Hz,那么截止频率应该设置在这个数值以上。 选择一个合适的 ...

你好  截止频率和谐振频率计算是一样的吗  LC电路来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截止频率和谐振频率计算是一样的吗  LC电路来说

截止频率和谐振频率

在LC电路中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止频率和谐振频率 在LC电路中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

唐总  我问的是 计算是不是一样

网友:
谐振频率是指LC电路达到谐振状态的频率,此时电感(L)和电容(C)的感抗相互抵消,电路的总阻抗最小,电流达到最大。

在谐振频率下,LC电路表现为纯电阻性,电流与电压相位一致。

网友:
截止频率是说滤波器的频率特性,意思是滤波器开始有衰减信号的频率点,记住是频率点,,,

对于低通,截止频率是指高于这个频率的信号将被大幅度衰减;

对于高通,是低于这个频率的信号被衰减。

截止频率的计算与滤波器的设计有关,例如,对于一阶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可以近似为:

这里的R是电阻值,C是电容值。对于LC电路,截止频率与电路的阻尼系数有关。这是物理课的东西。

网友:
谐振频率常是用于调谐电路、振荡器等,比如用LC电路的谐振特性来选择和放大特定频率的信号,,
截止频率是常用于滤波器设计,比如用于去除特定频率范围的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