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间继电器的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
分析该时间继电器的原理,小变压器经整流桥整流再经电阻R1缓冲成母线电压,在经过电位器RP1、R2给电容C2充电,C2电压达到一定时MOS管逐步导通,MOS管漏极电位下降,导致三极管VT2导通,三极管射极电流给电容C3充电,C3电压达到一定值时VT三端稳压管导通,,KA支路吸合得电继电器动作。

有两个问题,从原边引出的R9支路是什么作用?这条支路和整流母线是否相连?

再者稳压管VC旁边的N和KA是什么作用?

网友:
VT1不是MOS管,是双基极晶体管,符号有些相似而已。

VT也不是三端稳压管,是晶体闸流管。

网友A:
【再者稳压管VC旁边的N和KA是什么作用?】

图中未见V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者稳压管VC旁边的N和KA是什么作用?】 图中未见VC。

VS

网友:
KA是执行动作的继电器。

C2充电时间到,可控硅VT导通,继电器KA吸合,执行外部控制,同时将C2上的电荷通过电阻R8泄放,准备下一次计时。

可控硅VT自保持,直至断电。

N应该是指示灯(氖气),延时时间到,灯亮。

网友:
首帖图中有【图1-49】字样,想必是某纸质书中copy下来的图。

不知道下面这段【小变压器经整流桥整流再经电阻R1缓冲成母线电压……KA支路吸合得电继电器动作。】是原纸质书的话,还是你自己的分析。猜测是原书的话。

劝你一句:像这种胡说八道的书,看了不如不看。没看之前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看了之后满脑袋浆糊。

网友:
N基本上就是灯泡,通过R9形成电流回路,用作变压器初级测的电源指示。KA是继电器,可以熄灭N

网友B:
这个R9电阻所在的支路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从变压器原边引出一条线,又和整流后级的负极接在一起,而且用了继电器内部的一对常开常闭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R9电阻所在的支路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从变压器原边引出一条线,又和整流后级的负极接在一起,而且用了 ...

已经给圈上啦啊,

既然知道R9连接的是什么。

再去看看7楼的回答,有那么难理解么

是不是就没有实过践,整天埋头提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给圈上啦啊, 既然知道R9连接的是什么。 再去看看7楼的回答,有那么难理解么 是不是就没有 ...

没想明白这个为啥要用原边的输入和整流后的负母线构成回路,我仿真了一下还是这条支路上发光灯泡上的电压还是50HZ的交流电压,这个目的是为了同时检测原边副边整流桥的好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明白这个为啥要用原边的输入和整流后的负母线构成回路,我仿真了一下还是这条支路上发光灯泡上的电压 ...

就是继电器工作状态指示灯,220交流供电

仿真不了,说明仿真软件有问题,至少没有选对元件库

网友D:
综合5楼和7楼的说法,有点理解到了

C2 C3的充电时间就是氖泡熄灭的时间,C3的放电时间就是氖泡点亮的时间

这个设计有个缺点在于继电器线圈没有续流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综合5楼和7楼的说法,有点理解到了 C2 C3的充电时间就是氖泡熄灭的时间,C3的放电时间就是氖泡点亮的时 ...

【这个设计有个缺点在于继电器线圈没有续流通路】

注意继电器线圈续流电路的作用是在电流关断时保护驱动管。而这个电路只有在交流市电掉电才会关断,所以此电路中继电器线圈不必使用续流电路。

网友:
大约在80年代初,555出现前,只能采用这种电路甚至机械方式实现定时。

有了555后,线性高精度的定时器就不再使用这种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