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L136K8TA这个芯片用在电池供电的水表上,某些不用的引脚,如何配置能功耗小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华大HC32L136K8TA这个芯片用在电池供电的水表上,某些不用的引脚,如何配置能功耗小,以下是现在的配置代码,功耗是14uA , 不加这些代码功耗却 是6uA  ,请问这些配置哪儿不合适

如何配置才能达到最小功耗

M0P_GPIO->PB06_SEL_f.SEL=0; //  设置为普通

M0P_GPIO->PBADS_f.PB06=0;  //  1:配置为模拟端口  0:配置为数字端口

M0P_GPIO->PBOD_f.PB06=1;   //  端口PA开漏输出配置寄存器 1:使能   0:禁止

M0P_GPIO->PBPU_f.PB06=0;   //  端口PB上拉使能配置寄存器 1:使能  0:禁止

M0P_GPIO->PBPD_f.PB06=0;    // 端口PB下拉使能配置寄存器  1:使能  0:禁止

M0P_GPIO->PBDIR_f.PB06=0;   // 端口PB输入输出配置寄存器 1:输入  0:输出

M0P_GPIO->PBOUT_f.PB06=1;    //

网友A:
不用的IO要么设置成输出,要么设置成输入并且配上上拉。浮空输入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IO要么设置成输出,要么设置成输入并且配上上拉。浮空输入肯定不行。

stm32好像IO设置输入功耗就挺低的。

网友:
输入下拉,然后烧写口的那两个IO口要转成普通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