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寻求大佬帮助指点迷津

楼主:
求助大佬,在使用GD32F303开发板,连接TFT液晶显示屏幕时候出现了,屏幕闪烁的情况,如视频一样,文字显示的时候会不断闪烁,请问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WeChat_20240612143348

网友:
可以把戏驱放出来,大佬如果手头有硬件,估计可以给你找找原因。

网友A:
刷新效率问题,你在进行更改显示的时候采用的应该是全刷模式吧,看着好像写了白色在写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新效率问题,你在进行更改显示的时候采用的应该是全刷模式吧,看着好像写了白色在写屏

是的,想做一个万用表的测试界面,按键按下进入界面,显示测量数据,但是布局后,一直会出现闪烁的情况,这种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C:
你这像是每次更新整个屏幕内容,而且刷屏频率还很低。

如果只是修改的地方刷屏,估计就不会这么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像是每次更新整个屏幕内容,而且刷屏频率还很低。 如果只是修改的地方刷屏,估计就不会这么闪了。

是的大佬,加了一个清屏函数进去,随后显示文字,想着的是按键切换一次,进入一个新的界面;我试试大佬推荐的给修改的地方刷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想做一个万用表的测试界面,按键按下进入界面,显示测量数据,但是布局后,一直会出现闪烁的情况, ...

采用局部刷新的方式,不全清屏,只对变化的部分进行覆盖就可以,这个屏幕看着分辨率相对挺高的,全刷效率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局部刷新的方式,不全清屏,只对变化的部分进行覆盖就可以,这个屏幕看着分辨率相对挺高的,全刷效率 ...

好的大佬,我试过,用填充区域颜色块的方式进行刷新,变化的部分覆盖后,还会有细微的闪烁;是不是刷新方式错误了。

网友D:
先看静态显示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提高mcu本身频率和提高屏的刷新率,优化输出程序效率,不要对国产屏有太高希望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静态显示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提高mcu本身频率和提高屏的刷新率,优化输出程序效率,不要对国产屏有太高希 ...

静态正常的,没有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软件问题。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