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电阻值一定要120欧姆吗?

楼主:
目前控制三个电机(电机自带驱动器),通过CAN进行通信的,现在情况是,有一个电机有时控制不了(随机的),测量CAN总线H和L电阻为150欧姆左右,会是这个电阻值不对导致有一个电机有时收不到数据吗?

主要现在没法修改电机驱动板的电阻,有什么其他办法中和一下阻值?

网友A:
个人感觉不一定是这个150欧姆的终端电阻值导致的,不过可以在这个150欧姆电阻的上面焊接一个510欧姆的电阻,等效为120欧姆的快速试一下

网友:
建议看下这个帖子,讲的比较透彻。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IwMjY1Mg==&mid=2650017649&idx=6&sn=632d001ff8ab7035100eecc610a950ac&chksm=beb9834289ce0a54c1924e7225579c7dbfa5bdc0d56470e0e62e074cb3aa69126c700db8ffc9&scene=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不一定是这个150欧姆的终端电阻值导致的,不过可以在这个150欧姆电阻的上面焊接一个510欧姆的电阻 ...

没有这个电阻,只是测量得出的

网友B:
终端电阻是一定需要的,如果没有,通信是不能正常进行的,你可用CAN分析仪抓一下数据。看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通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端电阻是一定需要的,如果没有,通信是不能正常进行的,你可用CAN分析仪抓一下数据。看是电机的问题还是 ...

抓了,有时候发送数据,但是电机不回复(也不运动),但是直接一个电机控制又正常,同时接三个就有一个电机偶发性不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