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必读|光隔离探头为什么在双脉冲测试中不可或缺

楼主:
  宽禁带(WBG)半导体材料,如碳化硅(SiC)和氮化镓(GaN)这些材料不仅在耐高温和耐高压方面表现出色,还具备低损耗、快速开关频率等特性。然而,要充分发挥这些先进材料的潜力,精确的测试和测量技术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双脉冲测试中,光隔离探头不仅确保了测试的安全性,还提高了测试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将深入探讨光隔离探头在双脉冲测试中不可或缺的原因。

  双脉冲测试的作用

  双脉冲测试(DPT)是一种用于评估电力电子器件如IGB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或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等功率器件的开关性能的实验方法。该测试通过向器件施加两个短时间的电压脉冲,模拟器件在实际电路中的开关过程,进而测量和分析器件的开关特性,优化器件的驱动和应用设计,并用于故障诊断和仿真模型的验证。

  双脉冲测试中示波器与探头的选择

  以MOSFET的半桥栅极驱动电路为例,我们需要测试下管的Vds、Id 和 Vgs,同时也需要观察上管的Vgs。选用麦科信MHO高分辨率示波器3系,500MHz带宽,3GSa/s采样率,≤1%的精度,4个通道可以支持同时观察上下管的开关,正好满足DPT的测试需求。

  如果要准确的准确地测量Id波形,要保证使用的电流探头有足够的带宽。可以考虑麦科信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CP系列,它具有高达100MHz的带宽,精度在1%之内,分辨率能够达到1mA,提供最大30A的测量范围。对于更大电流的测试需求,可使用图中罗氏线圈RCP系列。

  但发现不少用户产生疑问:“之前一直使用的麦科信MDP系列高压差分探头,在测试硅器件的时候表现很好,7000V的电压都能测,带宽也不低(500MHz),现在切换到GaN、SiC器件了,按说可以满足这些器件的带宽指标参数了,测试下管也可以,但为什么测试上管的电压总出问题?”

  通过上图数据分析对比后我们发现,碳化硅(SiC)和氮化镓(GaN)的开关速度都达到了ns级别,这一特点的显著优势,就是降低了开关电源的能耗,但这也给测试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半桥电路中,上管Vgs电压悬浮在不断导通与关断的下管Vds, Vds电压在几个纳秒的时间内就能完成零伏到上千伏的跳变,高压叠加高频,使得高次谐波分量显著增加。而我们的被测对象Vgs的差模电压往往只有十几伏,它会显著受到Vds高次谐波分量部分带给它的共模干扰,我们在测量的时候需要尽量抑制这个共模干扰,这就要求测试设备在高频段依然具备很高的共模抑制能力,这个参数指标叫做共模抑制比(CMRR)。

  以客户提到的麦科信MDP系列为例,在100KHz时,CMRR>-70dB;在20MHz时,CMRR>-40dB;120MHz时,CMRR为>-26dB,对于差分探头而言,这个CMRR在同行里已经非常优秀,但满足我们测量上管Vgs的要求还是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测试设备在高频段依然具有很高的CMRR。

  高压差分探头和光隔离探头实测对比

  关于CMRR对测试的影响,我们做个对比,看看高压差分探头在测试时产生的问题,以及具有高CMRR的探头测试对比情况:

  测试方式:被测器件SiC开关,具有上、下管,Vce电压500V左右,同时使用高压差分探头和光隔离探头(使用麦科信光隔离探头MOIP系列)同时连接上管Vge信号,进行双脉冲测试。

  上图为测试结果图,图中白色信号是高压差分探头测试结果,可以看到在Vge上升时刻,上下震荡剧烈,几乎分辨不出本来的波形;我们曾使用高压差分探头测试过一个Vce电压达到800V时的上管Vge信号,震荡已经超过了SiC的关断电压,会严重影响工程师的判断。

  而图中红色的波形是采用光隔离探头测试的,信号的干扰就小多了。如果采用光隔离探头单独测试的话,几乎没有干扰,这上面看到的干扰是高压差分探头对光隔离探头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光隔离探头其底噪相对于高压差分探头更低,精度更高,能够测到的共模电压也更大。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光隔离探头的优势

  麦科信采用独家SigOFIT™技术,测试之前选择适合被测信号大小的衰减器,使得能够满量程测试从±0.01V至±6250V的差模信号,在适应大范围测试的同时提高测试精度(达到1%),降低底噪,将信噪比提高。

  麦科信MOIP系列光隔离探头,最高可达1GHz的带宽,其最小底噪可以达到0.45mVrms以内。在1GHz频段,CMRR依然高达100dB以上。因此,使用光隔离探头测量上管Vgs就无需再考虑共模干扰的影响,完美解决了高压差分探头CMRR不足的问题。

  此外,差分探头由于引线长(一般在20cm左右),这两根输入线可以看作是一个天线,会接收外界的磁场干扰,由于氮化镓的开关速度极快,其产生的磁场穿过高压差分探头输入端时就会导致震荡,有时候这个震荡超过了一定极限,就会引起氮化镓器件瞬间烧毁炸管。而光隔离探头采用MCX或MMCX连接,引线极短,几乎没有天线效应,寄生电容在几pF以内,断绝了测试导致的寄生产生的安全隐患。

  总结

  综上所述,光隔离探头在各方面性能上其实已经全面超越了差分探头,而对于有需求进行双脉冲实验的用户,麦科信光隔离探头更是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