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功率器件的功率损耗该如何计算?

楼主:
对于常见功率器件,整流桥,电解电容,IGBT,MOS管,这些功率器件的热损耗功率该怎么计算?

尤其是电解电容,在母线支撑电路中,受到母线电压跌落幅值的影响功率损耗很大,所以在常规的380V变频器电解电容选型中,以输出电流为准,多少A的电流应该配备多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网友:
功率器件的功率损耗主要是开关损耗,导通损耗,死区时间的续流损耗之和。整流桥就是正向导通压降乘以电流,电解电容也不算功率器件

网友:
整流桥的损耗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和反向恢复损耗

电解电容的损耗,主要是等效串联电阻ESR造成的,也不是功率器件

网友:
【对于常见功率器件,整流桥,电解电容,IGBT,MOS管,这些功率器件的热损耗功率该怎么计算?】

任何器件的热功率损耗,都是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的电流。

电解电容不是功率器件,计算电解电容热功率损耗,应该是如3楼所说,等效串联电阻ESR乘以电流的平方,也就是等效串联电阻ESR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