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测试测量过程中怎么隔绝强电?

楼主:
在测试IGBT的温升过程中,是分立的元件,用温升胶水粘在IGBT的背部和射极相通的金属处,热电偶直接和IGBT强电相连,如果变频器开机的话,粘点处的电位会发生很大变化,对测量仪器的输入通道有损害,请问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解决强电干扰的问题?

网友:
一个方法是:在粘接热电偶之前,先在IGBT粘接处贴一片薄云母片,然后再贴热电偶,使热电偶与IGBT绝缘。这个方法比较麻烦。

另一个方法:测量仪器(示波器等)输入端的地线接粘接点,示波器供电用1:1隔离变压器与市电隔离。此法测量设备外壳带电,人体不可接触测量设备外壳。

网友:
用高温胶带或者绝缘胶水,要用绝缘的材料

网友A:
确实得用绝缘材料,可是高温胶带也隔温,不是太好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得用绝缘材料,可是高温胶带也隔温,不是太好的方式

【确实得用绝缘材料,可是高温胶带也隔温,不是太好的方式】

所以需要寻找既绝缘性能好,导热性能也好的材料。我在2楼推荐使用云母片,就是考虑绝缘和导热两方面。但云母是脆性材料,不易加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得用绝缘材料,可是高温胶带也隔温,不是太好的方式】 所以需要寻找既绝缘性能好,导热性能也好 ...

确实这个东西比较难找,分立器件的IGBT本来体积就比较小,和开关电源的MOS管差不多大,背部的射极输出露出的范围更小,表面贴一个云母片,需要很小很薄的云母片表贴上去,再把热电偶粘上去,又要考虑体积能不能装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个东西比较难找,分立器件的IGBT本来体积就比较小,和开关电源的MOS管差不多大,背部的射极输出露 ...

一般不都是用导热硅胶直接粘上吗?试一下高压下行不行

网友:
用红外测温仪,非接触式的呢

网友:
测量后的信号要用光耦与主电路进行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