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字源表快速扫描压力传感器IV特性曲线?

楼主:
压力传感器分类

    压力传感器(Pressure Transducer)是能感受压力信号,并能按照一定的规律将压力信号转换成可用的输出的电信号的器件或装置,压力传感器通常由压力敏感元件和信号处理单元组成。常见的压力传感器有四种: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压阻式压力传感器、电容式压力传感器以及压电式压力传感器。

覆盖从到GQ宽电阻测试范围

    半导体压力传感器是一种利用半导体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其电阻率会出现变化这一机理来进行检测的器件,具有灵敏度高,相应块、稳定性好、使用简单的特点,其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控环境,涉及水利水电、铁路交通、智能建筑、生产自控、航空航天、军工、石化、油井电力、船舶、机床、管道等众多行业。

    半导体压力传感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其阻值跨度大,覆盖Q~GQ范围。针对不同材料的压力传感器进行分选,需要有高效的检测方案。

“五合一”数字源表有助提高测试工作效率

     I-V测试是对待测器件(DUT)施加电压或电流,然后测试其对激励做出的响应。根据待测器件(DUT)的不同,信号电平可能相当低,需要高灵敏度源和测量仪器及测试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差的外部来源,而且需要有快的测试速度和高的测试可靠性做保证。

     通常,压力传感器Ⅳ特性测试需要几台仪器完成,如数字表、电压源、电流源等。然而,由数台仪器组成的系统需要分别进行编程、同步、连接、测量和分析,过程既复杂又耗时,还占用过多测试台的空间。而且,使用单一功能的测试仪器和激励源还存在复杂的相互间触发操作,有更大的不确定度及更慢的总线传输速度等缺点。

实施I-V特性分析的最佳工具之一是数字源表(SMU)。数字源表作为独立的恒压源或恒流源、伏特计、安培计和欧姆表,还可用作精密电子负载。其高性能架构还允许将其用作脉冲发生器,波形发生器和自动电流-电压(I-V)特性分析系统,支持四象限工作。

利用源表SMU可以灵活的进行电阻测量

    自2015年开始,普赛斯致力于数字源表的研究,并于2019年率先实现数字源表的国产化,陆续推出了高精度数字源表、插卡式源表等产品,通过不同技术组合,可以实现产品组合方案的多样化与最优化,满足从成本到性能上的不同客户需求,帮助用户轻松解决压力传感器测试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和需求,如:

(1)实时测试多种材料在同一压力条件下的电阻值的反应灵敏度;

(2)在低电压下进行下高范围跨度(Q、KQ、MQ、GQ)的电阻测量,测试设备输入电阻要求高﹔

(3)I/N曲线扫描;

(4)上位机实时显示各不同压敏电阻R/t曲线,并可记录存档。

常见问题

    (1)检测时是否必须要用4线制接线法?

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压力传感器的研发,就是在甄别出对压力最敏感的材料,并研究其特性。压力传感器的阻值远大于导线电阻,所以无需四线接线法。

    (2)万用表能用于测试压力传感器吗?

万用表一般只适用于确定电阻的静态测试,对大范围大动态研发来说,数字源表是最佳选择。普赛斯自主研发的高精度源表具备大动态范围、高输入阻抗等优点,可覆盖Q~GQ不同阻值范围的压力传感器测试需求。

    (3)源表与电阻计相比,优势在哪里?

源表和电阻计都可以通过IⅣ测量来换算出电阻,但是电阻计只支持恒流测压模式,而源表既支持恒流测压,也支持恒压测流模式;其次电阻计最小电流只能到nA级,而普赛斯数字源表支持pA级电流输出/测量能力。

   (4)多通道R/t测试上位软件有哪些特点?

支持≤40通道同步实时绘制R/t 特性曲线;支持恒流源或恒压源自定义线性输出模式切换;电阻值量程动态自动变更;具有定时扫描及连续测试功能;测试频率依NPLC数值可调还具有可调式多点数据平滑R/t曲线切换;支持测试数据导出;支持以太网、RS-232、GPIB快速连接通讯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