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H759I-EVAL】GD25x512ME读写测试

楼主:
测试板卡上GD25x512ME芯片 SPI方式读写测试。

一、电路部分

1.1、GD25x512ME芯片部分电路图

使用SPI方式,需要将JP64选择QSPI0功能。

1.2、GD25x512手册部分

GD25x512是一颗512M-bit FLASH芯片,支持SPI模式和OPI模式。

芯片内部框图

存储结构

1.3、OSPI接口

1.3.1、GD32H759的OSPI简介

OSPI是一种专用于和外部存储器通信的接口,支持单线,双线,四线和八线SPI模式。

1.3.2、主要特征

-三种模式:
- 间接模式:使用OSPI的寄存器执行所有操作。
- 状态轮询模式:周期性读取并检测外部存储器的状态寄存器值。
- 内存映射模式:外部存储器映射到MCU地址空间(OSPI0: 0x9000 0000 - 0x9FFFFFFF, OSPI1: 0x7000 0000- 0x 7FFF FFFF),和访问内部存储空间一样访问存储器。
 支持内存映射模式下读;
 支持单线、双线、四线和八线通信;
 可用于间接模式和内存映射模式的完全可编程命令格式;
 支持SDR(单倍数据速率)和DTR(双倍传输速率,仅支持读GD25LX512ME);
 接收和发送的FIFO功能;
 允许8位、 16位或32位数据访问;
 间接模式支持DMA操作;
 中断: FIFO达到阈值,状态匹配、传输完成、访问错误中断。

1.3.3、8线通信模式结构框图

1.3.4、4线通信模式结构框图

二、程序部分

2.1、gd25x512me.c

  • /*!
  • \file gd25x512me.c
  • \brief OSPI flash gd25x512 driver
  • \version 2024-01-05, V1.2.0, demo for GD32H7xx
  • */
  • /*
  • Copyright (c) 2024, GigaDevice Semiconductor Inc.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 OF SUCH DAMAGE.
  • */
  • #include "gd25x512me.h"
  • #include "gd32h7xx.h"
  • /*!
  • \brief initialize OSPI/OSPIM and GPIO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out]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init(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 {
  • /* reset the OSPI and OSPIM peripheral */
  • ospi_deinit(ospi_periph);
  • ospim_deinit();
  • /* enable OSPIM and GPIO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OSPIM);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 /* configure OSPIM GPIO pin:
  • OSPIM_P0_IO0(PD11)
  • OSPIM_P0_IO1(PC10)
  • OSPIM_P0_IO2(PE2)
  • OSPIM_P0_IO3(PD13)
  • OSPIM_P0_IO4(PD4)
  • OSPIM_P0_IO5(PD5)
  • OSPIM_P0_IO6(PD6)
  • OSPIM_P0_IO7(PD7)
  • OSPIM_P0_CLK(PA3)
  • OSPIM_P0_NCS(PB10) */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2, GPIO_PIN_3);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3);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9, GPIO_PIN_10);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10);
  •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9, GPIO_PIN_10);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10);
  •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0,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9, GPIO_PIN_11 | GPIO_PIN_13);
  •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 GPIO_PIN_13);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11 | GPIO_PIN_13);
  •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9, GPIO_PIN_2);
  •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2);
  • /* enable SCK, CSN, IO[3:0] and IO[7:4] for OSPIM port0 */
  • ospim_port_sck_config(OSPIM_PORT0, OSPIM_PORT_SCK_ENABLE);
  • ospim_port_csn_config(OSPIM_PORT0, OSPIM_PORT_CSN_ENABLE);
  • ospim_port_io3_0_config(OSPIM_PORT0, OSPIM_IO_LOW_ENABLE);
  • ospim_port_io7_4_config(OSPIM_PORT0, OSPIM_IO_HIGH_ENABLE);
  • switch(ospi_periph) {
  • case OSPI0: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OSPI0);
  • /* configure OSPIM port0 */
  • ospim_port_sck_source_select(OSPIM_PORT0, OSPIM_SCK_SOURCE_OSPI0_SCK);
  • ospim_port_csn_source_select(OSPIM_PORT0, OSPIM_CSN_SOURCE_OSPI0_CSN);
  • ospim_port_io3_0_source_select(OSPIM_PORT0, OSPIM_SRCPLIO_OSPI0_IO_LOW);
  • ospim_port_io7_4_source_select(OSPIM_PORT0, OSPIM_SRCPHIO_OSPI0_IO_HIGH);
  • break;
  • case OSPI1: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OSPI1);
  • /* configure OSPIM port0 */
  • ospim_port_sck_source_select(OSPIM_PORT0, OSPIM_SCK_SOURCE_OSPI1_SCK);
  • ospim_port_csn_source_select(OSPIM_PORT0, OSPIM_CSN_SOURCE_OSPI1_CSN);
  • ospim_port_io3_0_source_select(OSPIM_PORT0, OSPIM_SRCPLIO_OSPI1_IO_LOW);
  • ospim_port_io7_4_source_select(OSPIM_PORT0, OSPIM_SRCPHIO_OSPI1_IO_HIGH);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initialize the parameters of OSPI struct */
  • ospi_struct_init(ospi_struct);
  • ospi_struct->prescaler = 9U;
  • ospi_struct->sample_shift =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 ospi_struct->fifo_threshold = OSPI_FIFO_THRESHOLD_5;
  • ospi_struct->device_size = OSPI_MESZ_512_MBS;
  • ospi_struct->wrap_size = OSPI_DIRECT;
  • ospi_struct->cs_hightime = OSPI_CS_HIGH_TIME_3_CYCLE;
  • ospi_struct->memory_type = OSPI_MICRON_MODE;
  • ospi_struct->delay_hold_cycle = OSPI_DELAY_HOLD_NONE;
  • /* initialize OSPI parameter */
  • ospi_init(ospi_periph, ospi_struct);
  • /* enable OSPI */
  • ospi_enable(ospi_periph);
  • }
  • /*!
  • \brief read the flah id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retval none
  • */
  • uint32_t ospi_flash_read_id(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 uint8_t temp_id[4];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read ID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NON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1_LIN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NON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8_LINES;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8;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READ_ID_CMD;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nbdata = 4;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receive data */
  • ospi_receive(ospi_periph, temp_id);
  • return (temp_id[0] << 24) | (temp_id[1] << 16) | (temp_id[2] << 8) | temp_id[3];
  • }
  • /*!
  • \brief enable flash reset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reset_enabl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enable flash reset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RESET_ENABLE_CMD;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NONE;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NON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cmd_struct.nbdata = 0;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 /*!
  • \brief reset the flash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reset_memory(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flash reset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RESET_MEMORY_CMD;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NONE;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NON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cmd_struct.nbdata = 0;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 /*!
  • \brief enable flash write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write_enbal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 ospi_autopolling_struct autopl_cfg_struct = {0};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write enable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WRITE_ENABLE_CMD;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NONE;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NON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cmd_struct.nbdata = 0;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configure automatic polling mode to wait for write enabling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1_LIN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 else {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8_LINES;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8;
  •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READ_STATUS_REG_CMD;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nbdata = 1;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autopl_cfg_struct.match = 2U;
  • autopl_cfg_struct.mask = 2U;
  • autopl_cfg_struct.match_mode = OSPI_MATCH_MODE_AND;
  • autopl_cfg_struct.interval = GD25X512ME_AUTOPOLLING_INTERVAL_TIME;
  • autopl_cfg_struct.automatic_stop = OSPI_AUTOMATIC_STOP_MATCH;
  • ospi_autopolling_mode(ospi_periph, ospi_struct, &autopl_cfg_struct);
  • }
  • /*!
  • \brief write flash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param[in] addr_size: the size of address
  • \param[in] value: the value of transmit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write_volatilecfg_register(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 uint32_t addr, uint8_t value)
  • {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write enable for volatile status register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WRITE_ENABLE_VOLATILE_STATUS_CFG_CMD;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NONE;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NON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cmd_struct.nbdata = 0;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initialize write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1_LIN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1_LINE;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8_LINES;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8_LINES;
  • }
  • if(GD25X512ME_3BYTES_SIZE == addr_size) {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 else {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32_BITS;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WRITE_VOLATILE_CFG_REG_CMD;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ess = addr;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cmd_struct.nbdata = 1;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ospi_transmit(ospi_periph, &value);
  • }
  • /*!
  • \brief polling WIP(Write In Progress) bit become to 0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autopolling_mem_ready(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 ospi_autopolling_struct autopl_cfg_struct = {0};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read status register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NON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1_LIN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NON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8_LINES;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8;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READ_STATUS_REG_CMD;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cmd_struct.address = 0U;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nbdata = 1;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configure the OSPI automatic polling mode */
  • autopl_cfg_struct.match = 0U;
  • autopl_cfg_struct.mask = GD25X512ME_SR_WIP;
  • autopl_cfg_struct.match_mode = OSPI_MATCH_MODE_AND;
  • autopl_cfg_struct.interval = GD25X512ME_AUTOPOLLING_INTERVAL_TIME;
  • autopl_cfg_struct.automatic_stop = OSPI_AUTOMATIC_STOP_MATCH;
  • ospi_autopolling_mode(ospi_periph, ospi_struct, &autopl_cfg_struct);
  • }
  • /*!
  • \brief erase the specified block of the flash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param[in] addr_size: the size of address
  • \param[in] address: address of erase
  • \param[in] block_size: block size to erase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block_eras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uint32_t addr,
  • erase_size block_size)
  • {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block erase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1_LINE;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8_LINES;
  • }
  • if(GD25X512ME_ERASE_64K == block_size) {
  • if(GD25X512ME_3BYTES_SIZE == addr_siz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BLOCK_ERASE_64K_CMD;
  • } els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4_BYTE_BLOCK_ERASE_64K_CMD;
  • }
  • } else {
  • if(GD25X512ME_3BYTES_SIZE == addr_siz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SECTOR_ERASE_4K_CMD;
  • } els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4_BYTE_SECTOR_ERASE_4K_CMD;
  • }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cmd_struct.address = addr;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NON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cmd_struct.nbdata = 0;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 /*!
  • \brief erase the the entire flash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chip_eras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block erase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CHIP_ERASE_CMD;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NON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cmd_struct.nbdata = 0;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 /*!
  • \brief write data to the flash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param[in] addr_size: the size of address
  • \param[in] pdata: pointer to data to be written
  • \param[in] addr: write start address
  • \param[in] data_size: size of data to write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page_program(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uint8_t *pdata,
  • uint32_t addr, uint32_t data_size)
  • {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program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1_LIN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1_LINE;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8_LINES;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8_LINES;
  • }
  • if(GD25X512ME_3BYTES_SIZE == addr_siz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PAGE_PROG_CMD;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 els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4_BYTE_PAGE_PROG_CMD;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32_BITS;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ddress = addr;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nbdata = data_siz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transmission of the data */
  • ospi_transmit(ospi_periph, pdata);
  • }
  • /*!
  • \brief read data from the flash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param[in] addr_size: the size of address
  • \param[in] pdata: pointer to data to be read
  • \param[in] addr: read start address
  • \param[in] data_size: size of data to read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read(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uint8_t *pdata,
  • uint32_t addr, uint32_t data_size)
  • {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read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1_LIN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1_LIN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8;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8_LINES;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8_LINES;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16;
  • }
  • if(GD25X512ME_3BYTES_SIZE == addr_siz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FAST_READ_CMD;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 els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4_BYTE_ADDR_FAST_READ_CMD;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32_BITS;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ddress = addr;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nbdata = data_size;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reception of the data */
  • ospi_receive(ospi_periph, pdata);
  • }
  • int32_t ospi_read_status_register(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 uint8_t status;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read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1_LIN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8_LINES;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8;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COMMON_CFG;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READ_STATUS_REG_CMD;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nbdata = 1;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reception of the data */
  • ospi_receive(ospi_periph, &status);
  • return status;
  • }
  • /*!
  • \brief enable memory mapped mode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param[in] addr_size: the size of address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memory_map_mode_enabl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 {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read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
  • if(GD25X512ME_3BYTES_SIZE == addr_siz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OCTAL_IO_FAST_READ_CMD;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 els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4_BYTE_ADDR_OCTAL_IO_FAST_READ_CMD;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32_BITS;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READ_CFG;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8_LINES;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8_LINES;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16;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initialize program command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WRITE_CFG;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if(GD25X512ME_3BYTES_SIZE == addr_siz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EXT_OCTAL_PAGE_PROG_CMD;
  • } els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4_BYTE_EXT_OCTAL_PAGE_PROG_CMD;
  • }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wait BUSY bit to 0 */
  • while(RESET != ospi_flag_get(ospi_periph, OSPI_FLAG_BUSY)) {
  • }
  • /* configure OSPI memory mapped mode */
  • ospi_functional_mode_config(ospi_periph, OSPI_MEMORY_MAPPED);
  • }
  • /*!
  • \brief enable memory mapped mode with wrap
  • \param[in] ospi_periph: OSPIx(x=0,1)
  • \param[in] ospi_struct: OSPI parameter initialization stuct members of the structure
  • and the member values are shown as below:
  • prescaler: between 0 and 255
  • fifo_threshold: OSPI_FIFO_THRESHOLD_x (x = 1, 2, ..., 31, 32)
  • sample_shift: OSPI_SAMPLE_SHIFTING_NONE, OSPI_SAMPLE_SHIFTING_HALF_CYCLE
  • device_size: OSPI_MESZ_x_BYTE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KBS (x = 2, 4, 8, ..., 512, 1024)
  • OSPI_MESZ_x_MBS (x = 2, 4, 8, ..., 2048, 4096)
  • cs_hightime: OSPI_CS_HIGH_TIME_x_CYCLE (x = 1, 2, ..., 63, 64)
  • memory_type: OSPI_MICRON_MODE, OSPI_MACRONIX_MODE, OSPI_STANDARD_MODE
  • OSPI_MACRONIX_RAM_MODE,
  • wrap_size: OSPI_DIRECT, OSPI_WRAP_16BYTES, OSPI_WRAP_32BYTES
  • OSPI_WRAP_64BYTES, OSPI_WRAP_128BYTES
  • delay_hold_cycle: OSPI_DELAY_HOLD_NONE, OSPI_DELAY_HOLD_QUARTER_CYCLE
  • \param[in] mode: flash interface mode
  •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 \arg SPI_MODE: SPI mode
  • \arg OSPI_MODE: OSPI mode
  • \param[in] addr_size: the size of address
  • \retval none
  • */
  • void ospi_flash_memory_map_mode_wrap_enabl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 {
  • ospi_regular_cmd_struct cmd_struct = {0};
  • /* initialize read command */
  • if(SPI_MODE == mod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1_LINE;
  • } else {
  • cmd_struct.ins_mode = OSPI_INSTRUCTION_8_LINES;
  • }
  • if(GD25X512ME_3BYTES_SIZE == addr_siz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OCTAL_IO_FAST_READ_CMD;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24_BITS;
  • } els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4_BYTE_ADDR_OCTAL_IO_FAST_READ_CMD;
  • cmd_struct.addr_size = OSPI_ADDRESS_32_BITS;
  •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WRAP_CFG;
  • cmd_struct.ins_size = OSPI_INSTRUCTION_8_BITS;
  • cmd_struct.addr_mode = OSPI_ADDRESS_8_LINES;
  • cmd_struct.addr_dtr_mode = OSPI_ADDR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mode = O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 cmd_struct.alter_bytes_size = OSPI_ALTERNATE_BYTES_24_BITS;
  • cmd_struct.alter_bytes_dtr_mode = OSPI_AB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ata_mode = OSPI_DATA_8_LINES;
  • cmd_struct.data_dtr_mode = OSPI_DADTR_MODE_DISABLE;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16;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initialize program command */
  • cmd_struct.operation_type = OSPI_OPTYPE_WRITE_CFG;
  • cmd_struct.dummy_cycles = OSPI_DUMYC_CYCLES_0;
  • if(GD25X512ME_3BYTES_SIZE == addr_siz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EXT_OCTAL_PAGE_PROG_CMD;
  • } else {
  • cmd_struct.instruction = GD25X512ME_4_BYTE_EXT_OCTAL_PAGE_PROG_CMD;
  • }
  • /* send the command */
  • ospi_command_config(ospi_periph, ospi_struct, &cmd_struct);
  • /* wait BUSY bit to 0 */
  • while(RESET != ospi_flag_get(ospi_periph, OSPI_FLAG_BUSY)) {
  • }
  • /* configure OSPI memory mapped mode */
  • ospi_functional_mode_config(ospi_periph, OSPI_MEMORY_MAPPED);
  • }

2.2、gd25x512me.h

  • /*!
  • \file gd25x512me.h
  • \brief the header file of OSPI flash gd25x512me driver
  • \version 2024-01-05, V1.2.0, demo for GD32H7xx
  • */
  • /*
  • Copyright (c) 2024, GigaDevice Semiconductor Inc.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 OF SUCH DAMAGE.
  • */
  • #ifndef GD25X512ME_H
  • #define GD25X512ME_H
  • #include "gd32h7xx_ospi.h"
  • /* GD25X512ME size configuration */
  • #define GD25X512ME_BLOCK_64K (uint32_t)(16*4*1024) /* 16 sectors of 64KBytes */
  • #define GD25X512ME_SECTOR_4K (uint32_t)(4 * 1024) /* 1 sectors of 4KBytes */
  • #define GD25X512ME_FLASH_SIZE (uint32_t)(512*1024*1024/8) /* 512 Mbits => 64MBytes */
  • #define GD25X512ME_PAGE_SIZE (uint32_t)256 /* 262144 pages of 256 Bytes */
  • /* GD25X512ME timing configuration */
  • #define GD25X512ME_BULK_ERASE_MAX_TIME 460000U
  • #define GD25X512ME_SECTOR_ERASE_MAX_TIME 1000U
  • #define GD25X512ME_SUBSECTOR_4K_ERASE_MAX_TIME 400U
  • #define GD25X512ME_WRITE_REG_MAX_TIME 40U
  • #define GD25X512ME_RESET_MAX_TIME 100U /* when SWreset during erase operation */
  • #define GD25X512ME_AUTOPOLLING_INTERVAL_TIME 0x10U
  • /* GD25X512ME Error codes */
  • #define GD25X512ME_OK (0)
  • #define GD25X512ME_ERROR (-1)
  • /* GD25X512ME commands */
  • /* READ/WRITE MEMORY operations with 3-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CMD 0x03U /* normal read 3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FAST_READ_CMD 0x0BU /* fast read 3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OCTAL_OUTPUT_FAST_READ_CMD 0x8BU /* octal output fast read 3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OCTAL_IO_FAST_READ_CMD 0xCBU /* octal I/O fast read 3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PAGE_PROG_CMD 0x02U /* page program 3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OCTAL_PAGE_PROG_CMD 0x82U /* octal page program 3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EXT_OCTAL_PAGE_PROG_CMD 0xC2U /* extended octal page program 3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SECTOR_ERASE_4K_CMD 0x20U /* sector erase 4KB 3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BLOCK_ERASE_32K_CMD 0x52U /* block erase 32KB 3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BLOCK_ERASE_64K_CMD 0xD8U /* block erase 64KB 3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CHIP_ERASE_CMD 0x60U /* chip erase */
  • /* READ/WRITE MEMORY operations with 4-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ADDR_READ_CMD 0x13U /* normal read 4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ADDR_FAST_READ_CMD 0x0CU /* fast read 4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ADDR_OCTAL_OUTPUT_FAST_READ_CMD 0x7CU /* octal output fast read 4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ADDR_OCTAL_IO_FAST_READ_CMD 0xCCU /* octal I/O fast read 4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ADDR_OCTAL_IO_DTR_FAST_READ_CMD 0xFDU /* octal I/O DTR fast read 4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PAGE_PROG_CMD 0x12U /* page program 4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OCTAL_PAGE_PROG_CMD 0x84U /* octal page program 4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EXT_OCTAL_PAGE_PROG_CMD 0x8EU /* extended octal page program 4 byte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SECTOR_ERASE_4K_CMD 0x21U /* sector erase 4KB 4 bytes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BLOCK_ERASE_32K_CMD 0x5CU /* block erase 32KB 4 byte add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4_BYTE_BLOCK_ERASE_64K_CMD 0xDCU /* block erase 64KB 4 byte address */
  • /* setting commands */
  • #define GD25X512ME_WRITE_ENABLE_CMD 0x06U /* write enable */
  • #define GD25X512ME_WRITE_DISABLE_CMD 0x04U /* write disable */
  • #define GD25X512ME_PROG_ERASE_SUSPEND_CMD 0x75U /* program/erase suspend */
  • #define GD25X512ME_PROG_ERASE_RESUME_CMD 0x7AU /* program/erase resume */
  • #define GD25X512ME_ENTER_DEEP_POWER_DOWN_CMD 0xB9U /* enter deep power down */
  • #define GD25X512ME_RELEASE_FROM_DEEP_POWER_DOWN_CMD 0xABU /* release form deep power down */
  • #define GD25X512ME_ENABLE_4_BYTE_ADDR_CMD 0xB7U /* enable 4 byte address mode */
  • #define GD25X512ME_DISABLE_4_BYTE_ADDR_CMD 0xE9U /* disable 4 byte address mode */
  • /* advanced sector protection commands */
  • #define GD25X512ME_INDIVIDUAL_BLOCK_SECTOR_LOCK_CMD 0x36U /* individual block/sector lock */
  • #define GD25X512ME_INDIVIDUAL_BLOCK_SECTOR_UNLOCK_CMD 0x39U /* individual block/sector unlock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INDIVIDUAL_BLOCK_SECTOR_LOCK_CMD 0x3DU /* read individual block/sector lock */
  • #define GD25X512ME_GLOBAL_BLOCK_SECTOR_LOCK_CMD 0x7EU /* global block/sector lock */
  • #define GD25X512ME_GLOBAL_BLOCK_SECTOR_UNLOCK_CMD 0x98U /* global block/sector unlock */
  • /* RESET commands */
  • #define GD25X512ME_RESET_ENABLE_CMD 0x66U /*!< reset enable */
  • #define GD25X512ME_RESET_MEMORY_CMD 0x99U /*!< reset memory */
  • /* register commands (SPI)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ID_CMD 0x9FU /* read identification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SERIAL_FLASH_DISCO_PARAM_CMD 0x5AU /* read serial flash discoverable parameter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UNIQUE_ID_CMD 0x4BU /* read unique identification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STATUS_REG_CMD 0x05U /* read status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FLAG_STATUS_REG_CMD 0x70U /* read flag status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EXT_ADDR_REG_CMD 0xC8U /* read extended address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NONVOLATILE_CFG_REG_CMD 0xB5U /* read non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VOLATILE_CFG_REG_CMD 0x85U /* read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WRITE_STATUS_REG_CMD 0x01U /* write status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WRITE_EXT_ADDR_REG_CMD 0xC5U /* write extended address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WRITE_ENABLE_VOLATILE_STATUS_CFG_CMD 0x50U /* write enable for volatile status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WRITE_NONVOLATILE_CFG_REG_CMD 0xB1U /* write non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WRITE_VOLATILE_CFG_REG_CMD 0x81U /* write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READ_SECURITY_REG_CMD 0x48U /* read security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PROG_SECURITY_REG_CMD 0x42U /* program security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ERASE_SECURITY_REG_CMD 0x44U /* erase Security register */
  • /* GD25X512ME registers */
  • /* status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SR_WIP 0x01U /* write in progress */
  • #define GD25X512ME_SR_WEL 0x02U /* write enable latch */
  • #define GD25X512ME_SR_PB 0x3CU /* block protected against program and erase operations */
  • /* flag status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FSR_ADS 0x01U /* current address mode */
  • #define GD25X512ME_FSR_PTE 0x02U /* protection error bit */
  • #define GD25X512ME_FSR_SUS2 0x04U /* program suspend */
  • #define GD25X512ME_FSR_PE 0x10U /* program error bit */
  • #define GD25X512ME_FSR_EE 0x20U /* erase error bit */
  • #define GD25X512ME_FSR_SUS1 0x40U /* erase suspend */
  • #define GD25X512ME_FSR_RY_BY 0x80U /* ready/busy */
  • /* extended address register */
  • #define GD25X512ME_EAR_A24 0x01U /* address bit 24 */
  • #define GD25X512ME_EAR_A25 0x02U /* address bit 25 */
  • #define GD25X512ME_EAR_SEC 0x80U /* single error correction bit */
  •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 /* address : 0x00000000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REG0_ADDR 0x00000000U /* CFG register address 0x00000000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SPI 0xFFU /* SPI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SPI_WO 0xDFU /* SPI W/O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OCTAL_DTR 0xE7U /* Octal DTR with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OCTAL_DTR_WO 0xC7U /* Octal DTR W/O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OCTAL_STR 0xB7U /* Octal STR with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OCTAL_STR_WO 0x97U /* Octal STR W/O */
  • /* address : 0x00000001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REG1_ADDR 0x00000001U /* CFG register address 0x00000001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DUMMY_CYCLE(regval) (BITS(0,5) & (uint32_t)(regval)) /* 5~30 dummy cycle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6_DUMMY_CYCLES 0x06U /* 6 dummy cycles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8_DUMMY_CYCLES 0x08U /* 8 dummy cycles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10_DUMMY_CYCLES 0x0AU /* 10 dummy cycles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12_DUMMY_CYCLES 0x0CU /* 12 dummy cycles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14_DUMMY_CYCLES 0x0EU /* 14 dummy cycles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16_DUMMY_CYCLES 0x10U /* 16 dummy cycles(default)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18_DUMMY_CYCLES 0x12U /* 18 dummy cycles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20_DUMMY_CYCLES 0x14U /* 20 dummy cycles */
  • /* address : 0x00000002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REG2_ADDR 0x00000002U /* CFG register address 0x00000002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SECURITY_REG_UNLOCKED 0xF0U /* security register unlocked(default)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SECURITY_REG_LOCKED 0xF1U /* security register locked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SRP1_UNLOCKED 0x0FU /* SRP1 unlocked(default)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SRP1_LOCKED 0x1FU /* SRP1 locked */
  • /* Address : 0x00000003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REG3_ADDR 0x00000003U /* CFG register address 0x00000003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50_OHM 0xFFU /* driver strength configuration 50 Ohm(default)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35_OHM 0xFEU /* driver strength configuration 35 Ohm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25_OHM 0xFDU /* driver strength configuration 25 Ohm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18_OHM 0xFCU /* driver strength configuration 18 Ohm */
  • /* Address : 0x00000004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REG4_ADDR 0x00000004U /* CFG register address 0x00000004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REG4(regval) (BITS(0,1) & (uint32_t)(regval)) /* follow below table */
  • /* address : 0x00000005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REG5_ADDR 0x00000005U /* CFG register address 0x00000005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3_BYTE_ADDR 0xFFU /* 3-bytes address(default)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4_BYTE_ADDR 0xFEU /* 4-bytes address */
  • /* Address : 0x00000006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REG6_ADDR 0x00000006U /* CFG register address 0x00000006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XIP_DISABLE 0xFFU /* XIP disable(default)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XIP_ENABLE 0xFEU /*!< XIP enable */
  • /* Address : 0x00000007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REG7_ADDR 0x00000007U /*!< CFG register address 0x00000007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WRAP_DISABLE 0xFFU /*!< Wrap disable(default)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WRAP_64_BYTE 0xFEU /*!< 64-Byte wrap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WRAP_32_BYTE 0xFDU /*!< 32-Byte wrap */
  • #define GD25X512ME_CFG_WRAP_16_BYTE 0xFCU /*!< 16-Byte wrap */
  • #define DUMMY_CYCLES_READ_FAST 8U
  • #define DUMMY_CYCLES_READ_FAST_OCTAL 16U
  • #define DUMMY_CYCLES_READ_OCTAL_OUTPUT 8U
  • #define DUMMY_CYCLES_READ_OCTAL_IO 16U
  • #define DUMMY_CYCLES_READ_SR_OCTAL 8U
  • #define DUMMY_CYCLES_READ_FSR_OCTAL 8U
  • #define DUMMY_CYCLES_READ_EAR_OCTAL 8U
  • #define DUMMY_CYCLES_READ_NONVOLATILE_CFG 8U
  • #define DUMMY_CYCLES_READ_VOLATILE_CFG 8U
  • typedef enum {
  • SPI_MODE = 0, /* 1-1-1 commands, power on H/W default setting */
  • OSPI_MODE /* 8-8-8 commands */
  • } interface_mode;
  • typedef enum {
  • GD25X512ME_3BYTES_SIZE = 0, /* 3 Bytes address mode */
  • GD25X512ME_4BYTES_SIZE /* 4 Bytes address mode */
  • } addr_size;
  • typedef enum {
  • GD25X512ME_ERASE_4K = 0, /* 4K size sector erase */
  • GD25X512ME_ERASE_64K, /* 64K size block erase */
  • GD25X512ME_ERASE_CHIP /* whole bulk erase */
  • } erase_size;
  • /* initialize OSPI/OSPIM and GPIO */
  • void ospi_flash_init(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 /* read the flah id */
  • uint32_t ospi_flash_read_id(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enable flash reset */
  • void ospi_flash_reset_enabl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reset the flash */
  • void ospi_flash_reset_memory(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enable flash write */
  • void ospi_flash_write_enbal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write flash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 void ospi_flash_write_volatilecfg_register(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 uint32_t addr, uint8_t value);
  • /* polling WIP(Write In Progress) bit become to 0 */
  • void ospi_flash_autopolling_mem_ready(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erase the specified block of the flash */
  • void ospi_flash_block_eras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uint32_t addr,
  • erase_size block_size);
  • /* erase the the entire flash */
  • void ospi_flash_chip_eras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 /* write data to the flash */
  • void ospi_flash_page_program(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uint8_t *pdata,
  • uint32_t addr, uint32_t data_size);
  • /* read data from the flash */
  • void ospi_flash_read(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uint8_t *pdata,
  • uint32_t addr, uint32_t data_size);
  • /* enable memory mapped mode */
  • void ospi_flash_memory_map_mode_enabl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 /* enable memory mapped mode with wrap */
  • void ospi_flash_memory_map_mode_wrap_enable(uint32_t ospi_periph,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interface_mode mode, addr_size addr_size);
  • #endif /* #define GD25X512ME_H */

2.3、main.c

  • #include "main.h"
  • #define GD25X512ME_ID 0xC8481AFF
  • #define OSPI_INTERFACE OSPI0
  • uint8_t txbuf[512];
  • uint8_t rxbuf[512];
  • ospi_parameter_struct ospi_struct = {0};
  • uint32_t flashid = 0;
  • void cache_enable(void);
  • int main(void)
  • {
  • cache_enable();
  • systick_config();
  • init_usart(115200);
  • printf("\n\rGD25X512ME read/write test!\n\r");
  • ospi_flash_init(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 /* reset ospi flash */
  • ospi_flash_reset_enable(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 ospi_flash_reset_memory(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 /* read flash ID */
  • flashid = ospi_flash_read_id(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 if(GD25X512ME_ID == flashid)
  • {
  • printf("\n\rThe device ID is 0x%X\n\r", flashid);
  • printf("\r\nwrite data buf:\r\n");
  • for(uint16_t i=0;i<256;i++)
  • {
  • txbuf[i]=i;
  • printf("%02x ",txbuf[i]);
  • }
  • /* erase specified address */
  • ospi_flash_autopolling_mem_ready(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 ospi_flash_write_enbale(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 //ospi_flash_block_erase(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GD25X512ME_3BYTES_SIZE, FLASH_WRITE_ADDRESS_1, GD25X512ME_ERASE_4K);
  • ospi_flash_block_erase(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GD25X512ME_3BYTES_SIZE, 0x000000, GD25X512ME_ERASE_4K);
  • ospi_flash_autopolling_mem_ready(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 /* write data of tx_buffer1 to flash */
  • ospi_flash_autopolling_mem_ready(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 ospi_flash_write_enbale(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 //ospi_flash_page_program(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GD25X512ME_3BYTES_SIZE, tx_buffer1, FLASH_WRITE_ADDRESS_1, buffersize1);
  • ospi_flash_page_program(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GD25X512ME_3BYTES_SIZE, txbuf, 0x000000, 256);
  • ospi_flash_autopolling_mem_ready(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 /* read data from flash */
  • //ospi_flash_read(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GD25X512ME_3BYTES_SIZE, rx_buffer1, FLASH_WRITE_ADDRESS_1, buffersize1);
  • ospi_flash_read(OSPI_INTERFACE, &ospi_struct, SPI_MODE, GD25X512ME_3BYTES_SIZE, rxbuf, 0x000000, 256);
  • printf("\r\nread data buf:\r\n");
  • for(uint16_t x=0; x<256;x++)
  • {
  • printf("%02x ",rxbuf[x]);
  • }
  • }
  • while(1)
  • {
  • }
  • }
  • void cache_enable(void)
  • {
  • /* enable i-cache */
  • SCB_EnableICache();
  • /* enable d-cache */
  • SCB_EnableDCache();
  • }

三、测试结果

下载程序后,串口输出内容

四、附件

程序源码:

网友:
代码还是挺长的

最后给开发板供电,观察串口输出。如果一切正常,能看到从GD25x512ME Flash读取到的数据,与写入的数据一致。测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