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强算力的国产芯片是啥

楼主:
目前国内最强算力的国产芯片是什么?那家公司?可以与国外匹敌了吗?

网友:
可以与国外匹敌了吗?

有点开玩笑,线程上都有限制,单芯还是比不了的

网友:
以前号称最强算力的是壁仞, 宣称超过了英伟达当时的A100还是H800来着,  然后现在跪了。。。裁员的裁员, 限制的限制

低调点, 猥琐发育一段时间,

网友:
据说华为昇腾910B 还有点能力。

网友:
从算力角度,国内的英伟达(台湾省)、华为都比较牛。

但是选择芯片还是要看产品的应用领域,最近在用瑞芯微的RK3588做控制器,感觉芯片性能和算力也挺不错的

网友:
低调,有差距,不是一天就能解决的,慢慢来,解决一点是一点。

网友A:
华为的升腾,壁仞科技的,还有一个平头哥的很强

网友:
国产算力估计要从国产fpga里选,像华为类成品对外发售不知,产品供货能不能保证也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升腾,壁仞科技的,还有一个平头哥的很强

平头哥的芯片的应用领域和应用产品是啥

网友B:
对于车载MCU,现在那家最强啊?国内芯片公司很多,做车载mcu的也很多,那家一骑绝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车载MCU,现在那家最强啊?国内芯片公司很多,做车载mcu的也很多,那家一骑绝尘啊?

我看过一个这个,写的很好。

你可以搜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一个这个,写的很好。 你可以搜来看看。

这里面不少公司都经历了大裁员了,或者关键员工流失严重

网友:
GPU 应该差得远。如果好整的话,intel和amd早就不会让老黄一家独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一个这个,写的很好。

你可以搜来看看。

这里面不少公司都经历了大裁员了,或者关键员工流失严重

是啊 这一波搞得很多小公司直接喘不过气了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而道远啊!国产芯片还有很多路要走,从设计研发到工艺制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