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设计原理和要求

楼主: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电感性开关元件如继电器、接触器等在断开时,由于触电间间隙绝缘击穿或触点弹跳等原因,在断开处产生的瞬态干扰。虽然这种暂态干扰能量小,不会损坏设备,但频谱分布较宽,可能会对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产生干扰。

对这种电快速脉冲群抗扰度实验,用于验证闪电、接地故障、切换电感性负载引起的瞬态扰动抗干扰能力,此时将耦合到电源线路、控制线路、信号线路。

但是为什么说这种波形不是感型负载断开的实际波形,感性负载断开的干扰幅度是递增的?

如果要做这个群脉冲干扰实验,相关试验标准是什么,电快速脉冲幅值、频率、群数量等相关参数,而且针对不同要测试的位置应该有不同的标准?有什么相关标准资料推荐。

网友A:
中国的标准,GB/T 17626.4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的 IEC 61000-4-4标准,
是专门评估电子设备对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的抗扰度性能的

好好看看这些标准

网友:
脉冲频率测试频率可能为5kHz。

脉冲幅值应该在几百伏到几千伏之间。
群数量也有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的标准,GB/T 17626.4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的 IEC 61000-4-4标准, 是专门评估电子设备对电快速瞬变 ...

感谢

网友:
国标  + 专门测试设备。

网友:
电磁兼容性设计上,通过EFT测试并不难。EMI的RE CE 比较麻烦,如果大功率感性负载,谐波和电压闪烁也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