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打板不会选参数?一个思维导图教会你!

楼主:
FPC柔性印刷电路板虽然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可穿戴设备、机器人AI、医疗设备等各大领域,但对于很多同学来说依旧比较陌生。

这也导致不少同学在打板时,碰到铜厚、最小线宽/线距、最小孔径、过孔开窗、过孔盖油、补强这些参数总是一头雾水。

今天,小编就用一个思维导图教会大家怎么选择FPC参数,这样以后打板也不用追着工程师问东问西啦!

1、板子数量/板子尺寸

板子数量很好理解,就是你要做多少块板。

板子尺寸就是板子的大小,嘉立创FPC板的最大尺寸是234X490mm(极限250X500mm),而最小尺寸是没有限制的,但小于20X20mm的话建议拼版。

2、板子层数

层数一般在设计时就会确定好,因此一般根据设计要求直接选相应的层数即可。

FPC按照层数可分为单层板、双面板和多层板

单层板是结构最简单的软板,一般应用在线路比较简单的工业控制、电子仪器等领域中。

双面板相比单层FPC,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增加了过孔,以连结两层铜箔,形成导电通路。一般会用在手机、汽车仪表等产品中。

多层板是将多层的单/双面FPC压在一起,通过钻孔、电镀形成金属化孔,在不同层间形成导电通路。一般会用在智能手机等高端消费电子产品中。

1、阻焊颜色

FPC的阻焊颜色有黄色,黑色和白色。建议用黄色

黄膜适用于绝大多数产品,如各类排线产品。

黑膜常用在高端或需要吸光的产品中,如汽车、手机、LED显示屏等。

白膜比黄膜多了一层白色涂层,常应用在需要反光的产品上,如照明灯具、LED显示屏、医美产品等。

2、板子厚度

板子厚度是指FPC软板的厚度,不包含补强材质的厚度。

如测量区域无铜或无覆盖膜,成品厚度会相应减少。

如使用白色覆盖膜,单面板板厚会增加18um,双面板会增加36um。

3、铜箔厚度

指FPC线路层铜箔厚度,需与板厚对应。

单面板可选18um(0.5oz),35um(1oz);双面板可选12um(0.33oz),18um(0.5oz),35um(1oz)。

4、最小线宽/线隙

正常情况下,越小难度越高。一般建议3/3mil以上,嘉立创的极限在2/2mil左右,但是建议尽量不要设计。

5、最小过孔/焊盘

过孔外径必须比内径大0.2mm,推荐大0.25mm以上。一般情况下,孔越小越贵,建议过孔内径0.3mm,外径0.55mm。

6、阻焊覆盖

FPC采用的是覆盖膜作为阻焊层。阻焊覆盖主要有2种类型:过孔开窗、过孔盖油。

过孔开窗:是指成品板子过孔焊盘会裸露出来,但是FPC过孔开窗有可能会导致孔内氧化及孔铜断裂。

过孔盖油:是指成品板子过孔焊盘被阻焊膜覆盖,阻焊膜可以保护孔铜不氧化,在弯折时还能保护孔铜不断裂。嘉立创默认做过孔盖油,如需过孔开窗,下单需特别备注!

7、最小阻焊桥宽度

最小阻焊桥宽度为0.5mm,即焊盘间距≥0.5mm才可以保桥,小于此值嘉立创会默认开通窗。

8、补强

补强主要有五种:PI、FR4、钢片、3M双面胶、电磁屏蔽膜等。

PI补强常用于金手指插拨产品。

FR4适用于元件孔区域补强。

钢片价格比较高,但是平整度好,不会变形,适用于需要芯片贴片的产品(钢片具有弱磁性,类似霍尔元件的产品不建议使用)

3M胶一般用于组装时固定FPC板

电磁屏蔽膜用于解决EMC问题,一般建议在阻焊层增加接地开窗,使电磁屏蔽膜与地铜导通,增加屏蔽效果。(注意:一定要先打样验证,电磁膜对阻抗影响比较大,设计不当,反而会导致信号异常。)

补强区总厚度=FPC板厚+补强厚度,但不是直接相加,要考虑阻焊膜厚和手指背面是否有覆铜。

9、拼版

拼版最大尺寸是234X490mm;间距建议2mm,有钢片补强的,间隔按3mm设计

需要注意!FPC很多板框都是异形的,如果拼版不合理会导致板材利用率低,不仅增加成本,生产也会比较麻烦。如果不知道怎么拼的话,也可以让嘉立创工程师帮忙拼。

除了以上常规参数外,制作FPC还会涉及金手指,阻抗,半孔等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