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式开关电源的电感电流分析?

楼主:
先看几个定义,开关电源中的电感电流波形是带偏置的锯齿波,电感电流峰峰值记为\Delta I,电感电流交流值为\Delta I/2,电感电流直流量为偏置值Idc

输入电压升高时,占空比较小以维持正常调节,但电流斜坡的下降斜率\Delta I/toff并未改变,因为若Uo固定,他等于Voff/L,也就是Vo/L,但现在输入电压升高,导通时间减小,关断时间变长,而斜率\Delta I/toff不变,唯一的原因是\Delta I增加,因此在降压变压器中,电感电流的交流分量实际上随着输入电压升高而增加。

1、如果原始波形是一个偏置的锯齿波,那么输入电压升高以后就是电流波形是一个峰峰值变大、锯齿的最高点在每个周期向左偏移的偏置的锯齿波?是为了保持下降的斜率不变。

2、原边储能,电磁感应将能量传递给副边,副边产生感应电压,多路副边电压有一路作为反馈返回控制开关管导通的占空比,但是一个周期的关断时间怎么使电感电流回到初始位置?

3、在输出负载变化时,较大的负载会导致需要的能量增加,在反馈支路就是电压降低导致控制开关管的占空比增加,输出更多的能量,但是对于多路反激开关电源,有一路作为反馈不接负载,那么在其他路输出负载变化时,这一路反馈也会变化吗,就是多路磁通会不会同步变化?

网友:
电压升高时,电感电流波形会变为峰峰值更大,最高点左偏的偏置锯齿波有关系,保持下降斜率不变的

还要调整占空比看,

是自己设计的实际电路,还是什么人家的电路?

网友A:
【2、原边储能,电磁感应将能量传递给副边,副边产生感应电压,多路副边电压有一路作为反馈返回控制开关管导通的占空比,但是一个周期的关断时间怎么使电感电流回到初始位置?】

标题是【降压式开关电源的电感电流分析?】但正文第二段话讲的是反激开关电源,问的却是【一个周期的关断时间怎么使电感电流回到初始位置】。倒底要干什么,想知道什么?弄清楚之后再来提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原边储能,电磁感应将能量传递给副边,副边产生感应电压,多路副边电压有一路作为反馈返回控制开关管 ...

就是怎么做到磁通在一个周期内都能回到初始位置,每一个周期的导通阶段,向原边电感充电,当原边开关管关断时,电感电流开始下降,那么怎么确保在这个关断阶段电感电流怎么回到初始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怎么做到磁通在一个周期内都能回到初始位置,每一个周期的导通阶段,向原边电感充电,当原边开关管关 ...

【就是怎么做到……向原边电感充电……怎么确保在这个关断阶段电感电流怎么回到初始位置?】

从【向原边电感充电】看,你这里问的是反激开关电源。

反激开关电源不必特意使用什么专门电路【确保】电感电流回到初始位置。也没有【确保】电感电流回到初始位置的要求。

如果功率开关管开始导通前变压器原边已经将能量完全传递到副边,电感电流自然下降到零,功率开关管导通时电流从零开始。这就是电流断续模式。如果功率开关管开始导通前变压器原边没有将能量完全传递到副边,那么功率开关管导通时立即流过不为零的电流。这就是电流连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