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笔单个按键开关控制两灯的开关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上图中是三合一电筒激光笔,两个按键都是常开,按下闭合。其中一个按键控制2个灯的状态:按下白光亮,再按下,紫光亮,再按下两灯闪烁,再按下,两灯熄灭。不知道通过什么原理实现的,该按键的背面有个白色的凸起,应该是把该按键功能做了升级,哪位E友给指导一下,实现的原理机制及如何加工实现(有专门厂家即可),在此先谢!

网友:
一个按键控制2个灯的状态:按下白光亮,再按下,紫光亮,再按下两灯闪烁,再按下,两灯熄灭。

这个状态是循环的吧,那就是按下采集到为1,每次加一,达到最大循环

网友A:
【一个按键控制2个灯的状态:按下白光亮,再按下,紫光亮,再按下两灯闪烁,再按下,两灯熄灭。 】

显然是一个两位的二进制计数器。计数值是00、01、10、11循环,对应四个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按键控制2个灯的状态:按下白光亮,再按下,紫光亮,再按下两灯闪烁,再按下,两灯熄灭。 】 显然 ...

感谢maychang前辈回复!

请问是用按键控制计数器的输出,达到控制灯状态的目的,是背面的白色凸起是计数器吗?是否封装了个厚膜电路,是有专业的公司去加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maychang前辈回复! 请问是用按键控制计数器的输出,达到控制灯状态的目的,是背面的白色凸起是计 ...

【请问是用按键控制计数器的输出,达到控制灯状态的目的,是背面的白色凸起是计数器吗?】

猜测按键只是为计数器提供输入脉冲。至于【背面的白色凸起】是不是计数器,那我可不知道。

网友C:
有专用驱动芯片的,类似小的单片机,常用于一些玩具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用按键控制计数器的输出,达到控制灯状态的目的,是背面的白色凸起是计数器吗?】 猜测按键只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驱动芯片的,类似小的单片机,常用于一些玩具上面

应该是有量产性的产品。可否给找个链接,或者提供一个可搜索的名称?感谢回复!

网友:
好像有点像数电学习的一些知识,太久不用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量产性的产品。可否给找个链接,或者提供一个可搜索的名称?感谢回复!

你可以网上搜索下 激光笔控制芯片 或者玩具荧光棒控制芯片

类似玩具的控制芯片也可以

一般可能是软封装,硬封装的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