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USB-Ethernet工业级靠谱芯片

楼主:
哪位大佬实际用过国产USB-Ethernet工业级靠谱芯片,USB 信号转为以太网。

之前用过国产的SR9900AI,很坑。Linux系统启动时不能插网线,否则有一定概率导致内核崩溃。换成Microchip的LAN9500Ai,一点问题没有,程序也不需要改。

所以,请问有靠谱的国产USB转以太网芯片吗?购买方便的,全国产方案走起,谢谢

网友A:
南京那家做连接器转换器比较多的应该有,民用级的优化下改用在工业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京那家做连接器转换器比较多的应该有,民用级的优化下改用在工业级

如果没有把握,关键元件宁可采用国外品牌,不然搞到最后产品出问题更麻烦

网友:
别人出货都有十多年了,不像你选了个莫名奇妙的牌子

网友:
RealTek 有一款USB3.0 转 2.5G 以太网的。815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