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焊盘外侧的线条是什么意思?

楼主:
KiCAD焊盘外侧有一个红圈看着不舒服,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能去掉吗?

网友A:
这个线可以隐藏掉的

红圈指示的该区域不会覆盖阻焊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可以隐藏掉的 红圈指示的该区域不会覆盖阻焊层

在3D图里好像看不出来外边红圈的作用

网友:
我改了一下数值,确实是这个参数。这个参数调整完做出来的PCB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试了一下,调小了对铺铜没有影响,调大了会影响铺铜和焊盘的间距。

网友B:
有关这个问题,我之前提过一个问题贴: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red circle? - Layout / Footprints - KiCad.info Forums,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关这个问题,我之前提过一个问题贴: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red circle? - Layout / Footprints ...

非常感谢,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