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H,CH32V208体验首篇

楼主:
一, 简介
CH32V208WBU6-EVT-R0
RISC-V指令集 主频144MHz
GPIO口X53
4路USART*4(我眼中的核心功能,4路UART通信,可以直接外接4路传感器,或从机,三路接传感器,一路远程通信)
I2C *2
SPI *2
CAN *1 (有这玩意做机器人底盘也不错)
另外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 两路USB2.0 一个高速网口,用料还是比较用心
集成开发环境
二 外观介绍及特殊情况
板载通孔,过孔非常多,难以仿制
其中,由于我在WCH官网也申请了两个低功耗蓝牙网关,其中有一个也是CH32V208…故而发现做工有一丢丢问题:
(注意芯片背面焊锡
其中有板芯片下过孔焊锡有残留,(白色为手机闪光灯,拍摄环境有限,见谅
三 开发环境的搭建及WCH linke的使用
由于官方已有集成开发环境,安装简单,下载解压后一路next和agree即可
桌面图标 软件界面(空白页)
好好好,这种小概率事件也能给我碰上是吧,就是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查找了官方回答,建议拔了重新插,试了没用,按IAR拔了重插没法实验,壳子不好拆,暂不进行破坏性实验,第二个建议是手动下载驱动,该方法解决了问题
其他建议: 建议开发板测评能够顺便赠送连接调试器的杜邦线 最好是一体的,方便测评
三点五:WCH link 驱动出问题,及解决方法
如何解决呢? 右键 MounRiver Studio 选择 打开文件所在位置
找到E:\Environment\WCH\MounRiver_Studio\LinkDrv\WCHLink
(./安装目录(WCH)\ MounRiver_Studio\LinkDrv\WCHLink
打开 SETU.EXE 出现下图
先点击卸载,确认
在点击 安装 确认
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如下图,即为安装驱动成功(该方法仅限官方集成开发环境MounRiver——Studio,其他环境需自行卸载驱动再重装驱动,建议使用该方法和官方集成开发环境)
成功后官方IDE应该可以正常显示如下界面
四 例程测试
由于个人六级考试,及之前环境出问题,搞开发环境,调试器和写文档心态受了点影响,故觉得首周测评小水一下,跑下官方例程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1/06/06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right (c) 2021 Nanjing Qinheng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 Attention: This software (modified or not) and binary are used for
* microcontroller manufactured by Nanjing Qinheng 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ch32v20x.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hw.h>
#include "drivers/pin.h"
/* Global typedef */
/* Global define */
/* LED0 is driven by the pin driver interface of rt */
#define LED0_PIN 11 //PA1
/* Global Variable */
/*********************************************************************
* @fn LED1_BLINK_INIT
*
* @brief LED1 directly calls the underlying driver
*
* @return none
*/
void LED1_BLINK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main is just one of the threads, in addition to tshell,idle
* main is just an LED blinking, the main thread is registered in rtthread_startup,
* tshell uses the serial port to receive interrupts, and the interrupt stack and thread stack are
* used separately.Note that when entering an interrupt, the 16caller register needs to be pushed
* into the thread stack
*/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rt_kprintf("\r\n MCU: CH32V20x\r\n");
rt_kprintf(" SysClk: %dHz\r\n",SystemCoreClock);
rt_kprintf( "ChipID:%08x\r\n", DBGMCU_GetCHIPID() );
rt_kprintf(" www.wch.cn\r\n");
LED1_BLINK_INIT();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rt_thread_mdelay(50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rt_thread_mdelay(500);
}
}
/* Test using the driver interface to operate the I/O port */
int led(void)
{
rt_uint8_t count;
rt_pin_mode(LED0_PIN, PIN_MODE_OUTPUT);
printf("led_SP:%08x\r\n",__get_SP());
for(count = 0 ; count < 10 ;count++)
{
rt_pin_write(LED0_PIN, PIN_LOW);
rt_kprintf("led on, count : %d\r\n", count);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LED0_PIN, PIN_HIGH);
rt_kprintf("led off\r\n");
rt_thread_mdelay(500);
}
return 0;
}
MSH_CMD_EXPORT(led, led sample by using I/O drivers);
不过测试过程中发现,PA1无反应,反而PA0可以点灯,原因后续再深究
五 后续计划
深究一下为何实际运行情况与官方例程注释不符(毕竟是多版本兼容例程,有点小问题正常
2:做网关,搜集下位机或其他传感器传来的信息,考虑采用选通方式,也会尝试直接使用,看能否正常处理,是否为真4路USART
3,测速(目前设备受限,在学校暂无网线可用,该计划后续再补)
4. 连接上位机做协调器,该步骤完成步骤2后再实验,详细计划后续会实时更新
下面是祖传点灯的视频,请欣赏!
VID_20240614_015407

网友A:
印象中网口只能跑1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网口只能跑10M

是的,官方给的数据就是10m,这个对于现代计算机设备来说不能算是慢速,只能说是一般,毕竟现在百兆,千兆口都很常见了,不过对于这种,网关设备来说,还是很不错的。毕竟基本不会用来对高网络要求的设备组网,对于嵌入式相关传感器,等,之类的信息,10m可以说是真高速的,吹一手高速网口也不为过,而且10m速率就是真拿来做家庭网关中继器也是可以凑合用的,毕竟刷下视频,玩下手机,也要不了多高的速率,换算一下,一秒1.15M的网速,基本上大多数场景也能用(不过考虑双向,还要再除以二),不过几百k的速率看视频也基本流畅的。

网友B:
大佬的分享计划非常丰富呀,在线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的分享计划非常丰富呀,在线学习中。

嗨,能不能肝完还是个问题呢,尽力吧

网友:
不知道CH32V208能否支持移植Rt thead+lwip, 能省一点存储就省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