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拆解】正昀电池管理系统

楼主:
【EEWorld邀你来拆解】正昀电池管理系统

1 概述

  再次入选EEWorld邀你来拆解——好久不见,咱们继续拆起来! - 电源技术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这次拆解的是BMS电池管理系统。

  按说,BMS本身是一个持续的概念,对于电池均衡充电的需求一直存在。这个是因为无论任何蓄电池,单体电压都是很低的。这个数据是由于电化学反应中,电极不同元素之间的能级决定的。以铅酸电池为例,单体电压在2.0V这个数量级,对于220V直流就需要100个左右的单体电池。提高电压唯一的办法就是串联,而串联的最大问题就是柿子专拣软的捏,耐压最差的那个单体承受的压力最大,这样单个单元的损坏,就意味者整体的报废。

这个问题在以前不突出,是因为围绕汽车的电池管理是从12V开始的,这样单体数少。但是,现在这个数值不断提升,现在我朝的电动车卷王们的最新的目标是800V,那么BMS就是核心竞争力。

2 BMS概念和正昀电池管理系统

这次拆解的BMS正昀电池管理系统是已经使用过的,应该不是最新的技术,但是原理大差不差,都是一样的。具体前面已经有大拿科普过BMS了,主要的功能分两部分,主动管理,就是及时发现串联电池单元串的不均衡端电压,采取措施均衡起来。这个措施比较多,最直接的就是并一串均压电阻,选择性接入电路,还有设置一次性熔断器单元,当这个电池单元不行了,直接短路,这样虽然少了一个,但是因为电池数量大,每个新增的电压增量不大,可以持续运行。还有被动管理,就是涉及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超温保护等等。

摘抄一小段:

BMS(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是电动汽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是管理和监控动力电池的中枢,管理、维护、监控电池各个模块,肩负着防止电池过充过放电、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帮助电池正常运行的重任。电池管理系统(BMS)是连接车载电池和电动车的重要纽带,它主要的功能包括:电池物理参数实时监测、电池状态估计、在线诊断与预警、充放电与预充控制均衡管理、热管理等等。以上哪个功能实现不好,都会让电池出现致命的危害。

正昀新能源sunevtech没有找到公司网站,看起来像是闷头干活挣钱的。所以,没有参考资料,只好盲拆。

3 边拆边解

3.1 外壳拆解

整体是全金属外壳,厚度大概0.8mm,足够强度,也够分量,看来是给汽车配套的,不搞轻量化设计。标注清晰规范。

标准的产品还包括一个可以拆的射频天线,粘在顶部正中,

两侧各有2个螺丝,再加上顶部一个,拆下来就可以

外观有三组插接头,规格不大一样,而且最右侧的没有全部引出引脚,

拆开的天线,原来直接用的一个倒U型的PCB板,应该是MHz级别的频率。

3.2 内部PCB拆一下

移去顶盖,这个由两部分组成,顶部一个看起来是射频板,下面的是主板,

移去上部射频板的螺丝,拆了,

侧面还有一个3x2插针,用导热硅胶封住了,应该是固定粘接的作用,稍微用力可以拔下来,

移去顶部射频板

露出主板,

注意到这里的螺丝都是带弹簧的防脱螺丝,

移去主板,下面还衬着绝缘纸,因为外壳是金属的,这样也是双保险

3.3 射频板

射频板的背面很简洁,就是一些测试点

正面可以发现有物联网SIM卡固定槽,按着黄色的俺就就可以弹出,

这个SIM800A模块是一个标准的GSM/GPRS模组,IM800A工作频率为GSM/GPRS 900/1800MHz,可以低功耗实现语音、SMS和数据信息的传输。SIM800A尺寸为24*24*3mm,能适用于各种紧凑型产品设计需求。这个是用AT命令,通过串口控制。具体参数参见SIM800A (simcom.com)

3.4 主板

主控板制版时整体涂了绝缘漆,所以,基本上绝缘漆涂上的地方,就完全看不清丝印,这样拆解分析就完全靠猜了。

核心主控芯片的漆层薄,大致看出来是NXP LPC系列产品,这个是通用型MCU,如果是用在汽车上。那么不得不说,这个还是省料了。因为车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工作温度提高了大致105度的样子,另一个是内核设计会有防误考虑,如双核自动切换等,最主要的是需要交费通过车规试验。所以车规MCU一定是贵了不少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电容,看起来是超级电容,通常是用在掉电保持的情况下,一般坚持数十秒,这个应该是提升性能和安全性来用的

比较考验质量的是功率元件,这几个功率电感应该是共轭电感和变压器,线径粗绕线均匀,应该是品质比较高的产品。这个在BMS性能上是有很大助力的。

主控板的反面,基本上是正面排不下的元件,分一部分到反面来,功能应该统一起来分析。

4 小结和后续计划

   从这个拆解看,做工很好,而且用料实在,应该工作环境是振动环境,所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因为不少元器件的丝印看不清楚,所以分析电路就需要沿线猜元件,随后继续分析。整体看起来还是采用了电阻均压的原理,用通用MCU来实现BMS软件的算法。

现在,已经有专门的BMS芯片,可以支持不少于48串电池的BMS管理,可以明显简化编程,简化电路设计。这个主控板还有CAN接口,应该是纳入车联网中,实现高级数据采样和控制。

不过,这个设计中没有发现热管理的设计,这样BMS的发热是确定的,这个设计采用的是自然通风散热的模式,应该总体功率不能很大,应该是早期电动车EV的配套产品。

网友:
正昀电池管理系统有这么多的输出通道啊,确实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