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干扰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
射频干扰触摸屏的问题

射频美容仪输出3M的信号会干扰影响到串口显示屏,在输出射频信号的时候触摸屏时不时会自己触发触摸信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真正触摸的时候延迟,触摸反应慢!串口屏是12V供电,射频的电源也是来源于DC12V,DC12V升压到24V,24V再经过半桥驱动换能器输出3M的射频信号。DC12V分支有加磁珠。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网友:
简单说你这个是共地或传导或辐射造成的,解决方法很多,要做实验看哪方面最严重。

网友:
这个还是要实验来确定干扰的来源,用电磁计来测量,看是哪个地方的频率影响的

网友:
从描述看,是干扰引起的

射频美容仪的3MHz信号干扰,应该对串口显示屏的触摸功能产生了影响,引起误触发和响应延迟。

网友A:
检查射频信号的输出频率和功率是否合适,是否超出了显示屏的抗干扰能力范围,这个屏的数据手册看看有没有说明,或跟厂商沟通一下
自己能折腾的,如:

自己可以试试,降低射频信号的输出频率或功率,是否减少对显示屏的干扰看看有没有效果

DC12V电源的输出纹波是个什么水平,测试有没有数据,其纹波和噪声是个什么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射频信号的输出频率和功率是否合适,是否超出了显示屏的抗干扰能力范围,这个屏的数据手册看看有没有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射频信号的输出频率和功率是否合适,是否超出了显示屏的抗干扰能力范围,这个屏的数据手册看看有没有说 ...

DC12V就是如下的干扰波形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射频信号的输出频率和功率是否合适,是否超出了显示屏的抗干扰能力范围,这个屏的数据手册看看有没有说 ...

降低射频输出的频率 那确实可以降低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低射频输出的频率 那确实可以降低干扰

这样的话,干扰源还是电源部分的供电,对串口屏有干扰
用防辐射材料,比如常用的锡纸包一下。
锡纸能够减少辐射,尤其是对于电磁辐射有一定的防护作用的,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A:
要彻底查一下供电方案的干扰问题,比如分开供电再测试一下电源纹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否电源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彻底查一下供电方案的干扰问题,比如分开供电再测试一下电源纹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否电源不稳定的情况 ...

电源很稳  串口屏单独用一个电池供电  依然有此问题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很稳  串口屏单独用一个电池供电  依然有此问题出现

如果排除电源原因

增加屏蔽看看能不能减少射频信号的泄露和外部干扰的侵入的原因

网友:
空间辐射或电源线路引入干扰

还能有什么干扰

网友:
有时,还有软件问题,以前碰到估计软件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让软件工程师参与一下,在触摸屏的软件处理中,增加抗干扰算法,

例如滑动平均、优化滤波等,减少误触发和延迟现象,软件有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C:
这个最后定位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后定位是什么原因了吗。

供电端加了共模电感有改善不过出现了乱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