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感的放置

楼主:
PCB板电感放在哪里好?放在板子边缘会不会引入高频噪声?大佬们来说说 比如开关电源的电感和LC滤波电感 这样放置 如下图

网友:
功率电感放板子的边缘,不是最好方式

网友:
开关电源要靠近开关管和滤波电容的位置

LC滤波电感,靠近电源或负载,远离模拟或数字电路,以避免电磁干扰。

网友:
在画PCB时时,走线尽量走短且粗直的线效果。

用开关电源IC芯片时要看一下手册,都有对电感位置的要求。

网友:
如果单独的只是因为把电感放在板边,不会带来高频噪声。开关电源中(最后一张图应该就是buck),尽量保证电流回路最小

网友:
主要还是要关注功率回路要尽量小,再考虑离板边的远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