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i.MX93开发板】1-开箱与开机体验

楼主:
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具有M core和A core的异构架构,既能达到M核的实时要求,又能满足A核的生态和算力。比如NXP的i.MX8系列、瑞萨的RZ/G2L系列以及TI的AM62x系列等等。一直以来对这种多核异构的芯片比较感兴趣,感谢eeworld给与的这次测评i.MX93开发板的机会,希望利用这次试用机会能够体验并了解 ARM Cortex-A55 和 ARM Cortex-M33 异构芯片的特性和功能。

1 开箱

外包装保持正点原子一贯的风格,采用质量比较好的黑色开发板包装盒。质量确实是好,能够很好的保护号内部的开发板(从图片上能发现包装盒四角有运输过程比如磕碰等原因造成的些许形变,但是盒子整体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同时盒子内部也包含了一层硬质海绵,对开发板有额外增加了一层保护。

  主板上也是保持原子开发板的风格采用核心板+底板的组成方式,整个板子是由双层亚克力板保护的,能够很好的避免接触到金属异物造成触点短路等风险。

底板的资源也比较丰富,基本上学习过程中常用到的都包含了,不过没有HDMI接口(IMX93不支持),可能是跟IMX93的边缘计算的产品定位有关吧。

看了下米尔家IMX93开发板的方案是通过板载LT9611将MIPI_DSI信号转成HDMI引出的,这个方案可能更方便接到屏幕上进行显示。关于显示这块米尔和原子的方案只能说是各有优缺点吧。

除此之外,看到飞凌家的方案会针对没有HDMI接口的开发板采用LT8912设计一块独立的转接板。 感觉这个方式会更合适一些,能够既保持了原本接口的正常使用也同时能满足外接显示屏的便携需求,希望后面原子也能借鉴一下出一个类似功能的转接板。

  配件盒里包含一个12V电源适配器,两根TypeC连接线,两根杜邦线以及一个静电袋子包装的天线和两个螺丝(应该是给MiniPCIE备用的,为避免丢失就就直接装到MiniPCIE座子的固定螺母上了)。

2 上电启动测试

OK,开箱完毕。接下来开始上电测试。参照 【正点原子】DLIMX93开发板资料(A盘)-基础资料\10、用户手册\01【正点原子】ATK-DLIMX93快速体验手册V1.0.pdf 文档。

参照文档做好上电前的检查,

驱动以及相关软件的安装(我这里使用的WindTerm软件,没有安装MobaXterm)

确认拨码开关设置是否为 A核EMMC启动模式拨码为0000的状态

连接TypeC线接到开发板USB_TTL端口,在电脑上会增加两路端口。其中A 核串口使用 USB-Enhanced-SERIAL-A-CH342,M 核串口使用 USB-Enhanced-SERIAL-B-CH342。

启动的出厂系统是基于A核的,因此串口选择 USB-Enhanced-SERIAL-A-CH342。波特率配置为115200。

配置好串口后,对开发板进行上电。可以看到从串口终端打印 U-Boot 和内核的运行信息。

登录后串口终端如下图

3 功能测试

点灯测试

cat /sys/class/leds/sys-led/trigger //查看 LED 的当前触发方式及支持的触发方式
echo none > /sys/class/leds/sys-led/trigger //改变 LED 的触发方式,设置为 none
echo 1 > /sys/class/leds/sys-led/brightness //点亮 LED1
echo 0 > /sys/class/leds/sys-led/brightness //熄灭 LED1
echo heartbeat > /sys/class/leds/sys-led/trigger //改变 LED 的触发方式,设置为心跳 heartbeat

按键测试

在出厂文件系统输入如下指令,查看输入事件对应的设备

cat /proc/bus/input/devices

在没有接入 LCD 屏幕,测试按键的指令如下。

od -x /dev/input/event1

网络测试

IMX93 开发板板载 2 路千兆以太网,首先将网线插入到任一网口处,确保网线能上网,开发板出厂系统将根据本地网络环境自
动获取到上网 IP 地址(出厂系统支持 DHCP),输入 ifconfig 命令查看获取到的网络 IP。

Ping一下,检查网络能否上网。

得益于原子的品控以及文档质量在开机体验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问题,我这里开机测试主要就针对上面这3项进行了测试,功能都是正常的。快速体验手册中还有很多测试项大家也可以根据需求按照文档描述进行测试。

最后附一张测试中的开发板图片

网友:
拿到这板子,那是真有的玩了~期待后面深入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