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内部存在上拉下拉电流源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脚内部存在上拉下拉电流源是什么意思? 老师能帮忙看看这个芯片的引脚,他这个芯片有个机制,输入WK的电压是高电平的时候上拉开关打开,输入引脚是低电平的时候下拉开关打开,

那电流到底是从哪里流向哪里的呀?请老师帮忙看看

网友:
【引脚内部存在上拉下拉电流源是什么意思?】

显然上拉下拉电流源增加了滞回比较器的滞回电压。

网友:
【引脚内部存在上拉下拉电流源是什么意思?】

最好把该芯片的说明书贴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脚内部存在上拉下拉电流源是什么意思?】 最好把该芯片的说明书贴出来。

老师,我把规格书放在了4楼的位置上

然后相关的内容在第九章,WK引脚相当于检测电平,检测到高电平输入的时候上拉开关打开,检测到低电平的时候下拉开关打开,

我现在没搞清楚,它这个上拉下拉的时候电流是从哪里流向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脚内部存在上拉下拉电流源是什么意思?】 显然上拉下拉电流源增加了滞回比较器的滞回电压。

  可以看到他规格书中的给出了引脚输入的阈值电压典型是3V,下面还存在上拉下拉的电流值,而且他的说明时外部的输入电压没有串联电阻的情况下,那入如果我外部输入电压的时候再额外串联电阻,这个阈值电压值会变吗?有点搞不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把规格书放在了4楼的位置上 然后相关的内容在第九章,WK引脚相当于检测电平,检测到高电平 ...

看到了第九章。该引脚功能是唤醒。

我觉得高电平唤醒时,电流在上拉电流源中的方向与图中方向相反,即引脚高电平时电流向上,流入Vint。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第九章。该引脚功能是唤醒。 我觉得高电平唤醒时,电流在上拉电流源中的方向与图中方向相反,即 ...

老师还有个类似的规格书 可能解释的更清楚一点

参照8.4.1.5.2

规格书中给出了计算周边电阻的方法,但是我没看懂,因为还是没搞懂 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您再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还有个类似的规格书 可能解释的更清楚一点 参照8.4.1.5.2     规格书中给出 ...

【还有个类似的规格书 可能解释的更清楚一点】

Sorry!我也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类似的规格书 可能解释的更清楚一点】 Sorry!我也不懂。

我想问下 流入芯片的电流是负值,还是流出芯片引脚的电流是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 流入芯片的电流是负值,还是流出芯片引脚的电流是负值?

【流入芯片的电流是负值,还是流出芯片引脚的电流是负值?】

流出芯片的电流,有时标绝对值,即正值。标为负值的电流,一定是流出芯片的电流。

网友:
有点意思,我先收藏了,有时间的时候慢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