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子】群友们画板子时候喜欢这么规规矩矩的吗 还是分区块

楼主:
群里一个小伙子问是说,画到后面大佬都喜欢这么高度对齐的吗?

无论电容还是电阻

网友:
追求美观,应该对齐,手工打样焊接起来方便,即便机器焊接也该对齐。主要是对齐了,布线走线好走。

硬要不对齐,做出来的板子,电性能不会因为不对齐有,什么性能达不到,

再说不对齐也不会什么干扰

网友:
能对齐,尽量对齐,但很多时候是空间限制,很难做到完全对齐。

网友:
刚开始只求能用,随着画板子的时间长了,强迫症就来了

网友:
细节体现功力

网友:
对其不是这样对其的吧,首要目的是功能,比如有的电容要靠近芯片

网友:
我们一般按照功能模块划分,然后进行美观的布局,在模块内进行对齐

网友:
对咱们绘板艺术家来说,永远都有更好的下一板

网友A:
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应该对齐,一个是美观问题,另一个是对SMT同事的编程更加友好

网友:
主要是美观吧,还有一点怕被人说,画的跟狗屎一样(只看电路板没看PCB)

网友:
主要是美观吧,还有一点怕被人说,画的跟狗屎一样(只看电路板没看PCB)

狗:诶,我的奥利给可没你板子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应该对齐,一个是美观问题,另一个是对SMT同事的编程更加友好

SMT工程师心里乐开花了。

网友:
PCB layout 时元器件整齐是好事,方便SMT编程、开钢网、刮锡膏,也好看。前提是不会影响到信号质量

网友:
按照信号质量需求来摆列元件通常是不会有这么整齐的。换言之能这么摆列的PCB,通常对信号要求不高。更可能很多元件不安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