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中对噪声的分析--加扰技术

楼主:
请问,书中提到的加扰技术一般有哪些呀?

dither技术与这个有关吗?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ither技术与加扰技术有一定的相似,都通过添加某种形式的噪声来改善信号质量。

但,它们的实现方式和目的略有不同。

网友A:
加扰技术是模拟加扰或噪声注入。
dither用于减少量化噪声和改善信号质量。它通过在数字信号中加入一定量的随机噪声来实现这一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扰技术是模拟加扰或噪声注入。 dither用于减少量化噪声和改善信号质量。它通过在数字信号中加入一定量的 ...

为什么要加入噪声啊,本省不就是在进行各种抗噪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