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波生成的方法

楼主:
自然采样法:由SPWM的原理制定的采样定则,在正弦波和三角波的交点进行脉冲宽度和缺口采样,从而生成SPWM控制波的方法

对称规则采样法:在正弦波和三角波交点取垂线做水平线相交进行采样从而生成SPWM的方法

SPWM调制和母线电压利用率

调制比:m=调制波的峰值/载波的峰值,在SPWM调制波是正弦波,载波是三角波

调制度:n=相电压基波幅值/母线输出最大相电压基波幅值

电压利用率:逆变器能够输出的最大三相交流线电压的基波幅值

直流母线输出的最大相电压基波幅值是2/pi*Udc

按照理论进行调制,正弦波峰值和三角波峰值相等时,能够完美输出经调制的PWM波,但是受制于实际水平,此时母线电压利用率较低,为此提出三次谐波注入法

三次谐波注入法调制:在正弦调制波上叠加一个幅值适当和正弦波同相位的三次谐波分量,用这个合成后的波形和三角波进行比较生成PWM波

按照最常见的那个图,两个同心圆和这两个圆中间(内接外切)的正六边形

1、线性调制区:最大的相电压基波幅值是母线电压/根号3,此时调制度是0.906,电压利用率是1

2、一区过调制:保持参考电压相角不变,只改变参考电压幅值,一区过调制最大面积为正六边形面积的1/6,面积为以减小谐波,调制度是0.952,电压利用率是1.05

3、二区过调制:此时调试度是1,电压利用率是1.1,此时就变成了方波调制

调高调制度和电压利用率对逆变器的控制有什么影响?再者直流母线输出的最大相电压基波幅值为什么是2/pi*Udc

网友A:
SPWM波生成的方法 楼主会几种?至少会一种吧

不然总结的这么全乎

网友:
想说明一点

用三次谐波注入法。此方是在正弦调制波上叠加一个适当幅值的三次谐波分量,

在理想情况下,正弦波峰值和三角波峰值相等,直流母线输出的最大相电压基波幅值是母线电压除以√3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WM波生成的方法 楼主会几种?至少会一种吧 不然总结的这么全乎

就会这一种,三角波和正弦波通过比较器生成的PWM波,其他像在正弦波上加一个幅值合适的三次谐波分量,这个方法是扩展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知识,每天一点新知识,快乐学习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