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电路的五个作用

楼主:
1、在IC供电的旁边的电容(容量较大,通常是电解电容或固态电容),通常是作为电源输入的电池泵,作为储能,同时具有低频滤波的效果

2、IC旁边的电容(小电容,通常是钽电容或者陶瓷电容),作为信号退耦电容,高频旁路作用

3、输入侧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两者分别到gnd的电容,抑制共模干扰,差分信号传输

4、输入测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侧之间的电容,对抗差模干扰

5、输入RC低通滤波器,RC积分电路,将IC输出的信号经滤波处理传递给芯片

6、运放IC接在输入输出之间并联的电容,因为运放对特征频率信号有自激振荡,需要用这个电容用来做频率补偿,改善瞬态响应

第六点不太明白,看过一些资料说这个频率补偿,到底是什么意思且如何补偿?

网友:
再来说一说IC旁边电容的退耦作用,一个IC旁边至少有二个以上的电容,由电容的容抗公式,滤除1M以下的干扰信号,4.7uF的钽电容,滤除1-59M的干扰信号,用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钽电容比陶瓷电容价格较贵,钽电容的等效ESR和ESL比陶瓷电容大得多,容量一样不同封装对特定信号的滤波效果也不一样),滤除更高频率的信号需要更小的电容0.001uF

网友:
非常感谢您无私分享知识,让我受益匪浅,真心感激!

网友:
电容作用  储能,旁路高频信号,阻断直流。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
而且就凭借一个电容,怎么实现滤波,该怎么考虑电容的容值和想要滤除的频率之间的关系

由电容的容抗公式,Xc=1/(2pifC),如果要滤除1-50M的信号,选用0.1uF的陶瓷电容,容抗的范围是1.592Ω-0.0318Ω,这个容抗大小的选取有什么必然要求呢?